这是什么电阻呢

楼主:
各位老师们,这是什么电阻?

网友A:
大红袍电阻?看上面的参数PRI/4A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看着像大功率的电阻 砸开一个看看 里面是不是螺旋电阻丝的

网友:
这是PR1系列特种精密电阻,精度0.01%,表层耐腐蚀,为金属合金薄膜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红袍电阻?看上面的参数PRI/4A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PR1/4A是电阻的型号,“大红袍电阻”指外披红漆的金属膜电阻,非正规称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大功率的电阻 砸开一个看看 里面是不是螺旋电阻丝的

不是大功率电阻,体积并不大,从焊盘尺寸、丝印尺寸、安装方式等均可判断,且数十至数百千欧的电阻若是大功率的,尺寸会非常巨大,且不会密近安装,因为应用环境处于高压下。

同样也不会是绕线电阻(不能叫“螺旋电阻丝的”),因为精度在那个阻值区间绕线电阻做不到那么高。

细节反映真实。

网友:
再提醒一下,千万别听馊主意砸电阻,看看0.01%的精度就该知道这电阻便宜不了,且不会容易购买。

网友:
【这是什么电阻?】

看到『 .01%』,就知道这个电阻价格绝对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大功率的电阻 砸开一个看看 里面是不是螺旋电阻丝的
不是大功率电阻,体积并不大,从焊盘尺寸、丝印尺寸、安装方式等均可判断,且数十至数百千欧的电阻若是大功率的,尺寸会非常巨大,且不会密近安装,因为应用环境处于高压下。 同样也不会是绕线电阻(不能叫“螺旋电阻丝的”),因为精度在那个阻值区间绕线电阻做不到那么高。 细节反映真实。

看着照片感觉像大的 还是老师说得对啊

网友:
再提醒一下,千万别听馊主意砸电阻,看看0.01%的精度就该知道这电阻便宜不了,且不会容易购买。

会不会是薄膜或者陶瓷件电阻呢?

网友C:
谢谢大家,知道了,大红袍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知道了,大红袍电阻

这些电阻可和首帖图片中电阻不一样。

首帖电阻,直径是均匀的,两端并不膨胀。11楼电阻,两端膨大。

明显不是同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知道了,大红袍电阻

11楼电阻,表面明显有螺旋痕迹。首帖电阻并没有螺旋痕迹。

有螺旋痕迹,这可能是3楼所说的线绕电阻。

线绕电阻,数值一般不会很大,绝对不可能如首贴图中的210K那么大(线绕电阻有数十甚至数百千欧的,但不可能是涂漆封装)。

你看看11楼电阻数值有多大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知道了,大红袍电阻

11楼电阻和首帖电阻相同之处有两点:一是均为直圆柱体,轴向引脚;二是均为红色涂漆封装。但仅此两点相同,仍不能判断是同种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知道了,大红袍电阻

11楼电阻,两端膨大部分是套在瓷棒上的金属帽,中间螺旋部分才是电阻体,引脚和金属帽是碰焊在一起的,引脚和金属帽可能是两种金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知道了,大红袍电阻

如果11楼电阻数值在数十千欧甚至更大,那么可能是金属膜电阻,电阻体是在瓷棒表面镀金属膜形成的,螺旋痕迹是在金属膜上开槽形成的,目的是增加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照片感觉像大的 还是老师说得对啊

你没有留意细节,留意细节并据此逻辑推理的话就该知道感觉靠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知道了,大红袍电阻

完全不同的两种电阻,你贴的只是常规金属膜电阻,跟楼主图中电阻完全的两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薄膜或者陶瓷件电阻呢?

薄膜电阻通常指表贴型或集成型薄膜工艺制成的电阻,虽然楼主图中电阻也是靠膜导电,但不称为薄膜电阻。至于陶瓷件电阻,没有这个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