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解电容什么作用

楼主:
老师们,请解释一下这个680uF电解电容的作用

网友:
【请解释一下这个680uF电解电容的作用】

按照图中标注,该电容好像是联接在电池正端与负端(即地线)之间。那么此电容可能是在电池内阻较大时,为用电设备提供一条较低内阻的通路。

网友:
图中未注明P3处是什么负载。从D1看,似乎是个继电器绕组之类的电感性元件。继电器特性:吸合时需要较大电流,吸合后保持希合状态需要的电流较小。

如果电池内阻较大,很可能靠电池端电压不能吸合:Q2导通瞬间电池两端电压将降低到继电器绕组中电流不够将衔铁拉动的地步。有了EC1,该电容就可以提供继电器吸合瞬间的大电流,使继电器动作。继电器动作后,虽然电池端电压降低,但仍能使继电器保持吸合状态。

网友:
由D1看,P3处可能是个继电器绕组。但若用电池供电,选用继电器绝对不是好主意。

网友:
滤波电容,平滑电池输出电压,使Q2所带负载接入时不至于电压突然过分下降。

网友A:
按我理解,起稳压续流作用 后端管子打开需要大电流 电容能续上 平时还能滤波 我理解基本就是 削峰填谷的

网友:
能提出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

网友:
电池有一定内阻,当需要给工作电流较大的负载供电时,一般都加个大一点电容,以提供这些大电流工作过程中或启动瞬间的"旁路",形式上降低电池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我理解,起稳压续流作用 后端管子打开需要大电流 电容能续上 平时还能滤波 我理解基本就是 削峰填谷的

问题是后面是大电流

不到700mA

削峰填谷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