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246&CH241无线充电套件测评+初识

楼主:
期待中的无线充套件,终于被快递小哥冒着寒风送到了,开箱后可见到3个防静电塑料袋,分别是发送模块、接收模块及芯片,参见图1和图2所示。

图1 无线发送器

图2 无线接收器

具体的模块电路原理图见图3和图4所示。

图3无线发送模块

图4 无线接收模块

那如何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性能测试呢?

方法就是:

1.使用有Tpye C型接口的USB线来连接无线发送模块和电脑,以向发生器提供电源,见图5所示。

图5 为发送模块供电

2.将接收模块置于发送线圈之上,则发送模块的蓝色指示灯被点亮,说明它已感知到有负载产生,见图6所示。

图6 感知负载出现

那到底接收模块是否工作了呢?

这里可以在接收模块的输出端再连接上一个小风扇作为其负载,见图7所示。

图7 接触感应前

当接收模块的线圈与发送线圈靠近时,则感应的电能即可驱动风扇转动,见图8所示。

至此,就说明整套套件是工作正常的,后面就可以展开DIY过程了。

图8 驱动负载

网友A:
速度很快啊。昨天下午刚刚寄出去的,你这就收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很快啊。昨天下午刚刚寄出去的,你这就收到啦

哈哈,我们是邻居呀。

网友:
无线充电套件物料还挺全,期待楼主的测评

网友B:
这不错啊,我的还没收到,驱动风扇电流能达到多少?

网友C:
241模块D1二极管上面的丝印是什么?这边快递停了还没收到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错啊,我的还没收到,驱动风扇电流能达到多少?

1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1模块D1二极管上面的丝印是什么?这边快递停了还没收到模块     。

网友:
200mA,好像还不错,感觉负载再大点还能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