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个二极管电路的作用

楼主:
这五个二极管电路的作用

网友A:
第一个明显是钳位

其他的不敢细推敲,怀疑是楼主自创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明显是钳位 其他的不敢细推敲,怀疑是楼主自创电路

不是的。。。是在论文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明显是钳位 其他的不敢细推敲,怀疑是楼主自创电路

钳位的幅度是多少?

网友:
取决于上面的电压

原理上是这样的,该点电压被钳制在Vcc+0.7V 到 -0.7V之间

网友A:
 大概是这样

如从 VIN1输入的信号电压超过 VCC加上二极管的导通压降,驱动 0.7V,二极管就会导通,多余的电流会被拉到 VCC ,电压不会超过VCC+0.7V。

同样,如果从 VIN1输入的信号电压低于 VCC,由于下二极管的作用,实际输入的内部信号电压将被钳位在 VVV-0.7V 左右

网友A:
顺便,楼主分享一下看的论文,让我们也跟着楼主学习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楼主分享一下看的论文,让我们也跟着楼主学习一下呗

公司文件加密了   发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这样 如从 VIN1输入的信号电压超过 VCC加上二极管的导通压降,驱动 0.7V,二极管就会导通, ...

被钳位在 VVV-0.7V 左右? VCC-0.7?

网友B:
楼主可以把你看的论文发出来,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吧,防止出现信息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把你看的论文发出来,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吧,防止出现信息丢失

公司文件加密了  上传了 你们也打不开的

网友: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