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平替 BIGTREETECH CB1核心板&PI4B】评测一、开箱及组装

楼主:
        由于上周一不小心就进入羊圈了,然后就是发烧、全身酸痛、咳嗽等症状加持,今天下来终于恢复得差不多了,明天又该努力搬砖了。

        突然想起来,申请的必趣科技的CB1开发板拿回来后包裹还放在那儿,还没有来得及拆开呢,于是趁身体稍微恢复不易大动脑的时机,就先把开发板组装起来吧。

        拆开包裹,里面有2个黑色的小盒子,以及1个散热片。大盒子应该是装的底板,小盒子装的核心板。

 图1

        我们把黑色的小盒子拆开,突然……一只小黄鸭来到了我眼前,这是什么梗?我拿错快递了?好在里面还有个用静电袋装的核心板,否则……

        想了一下,这小黄鸭应该是被拿来当防撞填充物使了。

图2

        下面就是所有的配件了:一块黑色的底板、一块黑色的核心板、一块散热器、一根无线WIFI天线,以及螺丝钉。

 图3

    (一)核心板与底板装配

        核心板与底板之间通过2个100PIN微型板对板连接器进行连接,由于该BTB连接器太过于微型,导致安装的时候不是很方便,特别是还有那个排针和RJ45、以及USB连接器在旁边干涉。

        核心板装到底板后,就是安装支柱,将螺丝包拆开把里面配的螺丝钉和螺母倒出来,此时再一次震惊了我。首先,螺丝钉和螺母全是塑料的。其次,3根短螺丝加3根长螺丝,既然是作为底板支柱,好歹要4个相同高度的螺丝钉吧。算了,就先不装支柱吧,回头自己找点铜柱来安装。

图4

    (二)散热器装配

        下面是安装散热器,将配套的导热硅胶粘贴到CPU和DDR芯片上,然后把散热器贴上去,再安装固定螺丝。打开散热器配的螺丝包,终于不是塑料的,但是长度就有点奇葩了。螺丝钉装上后,露出底板不到2mm,请问还怎么安装螺母?哎,算了,还是空了自己找点螺丝来安装吧。

        下图是最终装配好后的成品图,在网上买了TF卡、读卡器、以及MicroHDMI线,等回来后便可刷固件,上电运行了。

图5

网友A:
小黄鸭会不会是核心CPU? 参考育碧的土豆服务器 要什么hdmi啊 ssh足矣~

网友B:
要是能开源就好了,软硬件开源,玩的人就多了

网友C:
【小黄鸭应该是被拿来当防撞填充物使】???这是碰撞的时候让小黄鸭叫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开源就好了,软硬件开源,玩的人就多了

这个开发板确实比较封闭,而且相关软硬件资料太少,感觉可玩性不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黄鸭应该是被拿来当防撞填充物使】???这是碰撞的时候让小黄鸭叫一声?

嗯,估计是这么个功能,防撞报警器,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黄鸭会不会是核心CPU? 参考育碧的土豆服务器 要什么hdmi啊 ssh足矣~

大部分使用和调试场景确实不需要显示,但是我是要拿来玩街机的,哈哈哈。

网友A:
街机 啊 性能应该够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街机 啊 性能应该够够的

嗯,这硬件配置玩街机肯定是搓搓有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