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全桥电路驱动电机电容问题

楼主:
这个全桥电路驱动电机,这个电容必须要吗?

怎么选择这个电容大小呢

网友:
【全桥电路驱动电机,这个电容必须要吗?】

这个电容主要作用是防止电动机绕组电感在电流突变时的感生电动势过大损坏三极管,其次可以防止电动机火花产生干扰影响其它电路。应该保留此电容。

网友:
【怎么选择这个电容大小呢】

对小功率电动机,就用图中所示数值即可。

网友:
从降低EMI的角度讲,应该保留。电容参数需考虑电机供电电压和功率,耐压需留取至少两倍余量,图中0.1uF的容量可用,一般取值区间在0.01uF至1uF间,功率大则可适当增加容量。

网友:
这个问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