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threadx在linux上的坑

楼主:
threadx跑在linux上面,起因是当时想把中位机(linux)和单片机的代码统一起来,用一套基础os来覆盖控制端和板卡。看着threadx有linux的port,因此搞上去很畅快。

但是问题来了,threadx上用的定时器等本来应该是硬件中断产生的信号,在linux port上使用的软件定时器+信号 signal的方式,SIGUSR1和SIGUSR2,可是大量linux的系统调用都会被中断打断,返回EINT,这让很多休眠等待的系统调用,比如阻塞读,不得不处理EINT中断后的恢复。设置信号属性要么破坏了threadx的机制,要么不起作用。。。

这个坑目前还没有好的办法接近,看来验证不够的情况下不要尝试强行统一代码。

网友A:
换个方案,多核amp吧

网友B:
linux系统就是这样~各种中断跳来跳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方案,多核amp吧

复杂了,hold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nux系统就是这样~各种中断跳来跳去

信号确实是个很讨厌的东西。

网友C:
用单片机的RTOS放linux下跑,我感觉不太合理,linux复杂度和单片机是没法比的。Linux还是乖乖跑Linux系统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单片机的RTOS放linux下跑,我感觉不太合理,linux复杂度和单片机是没法比的。Linux还是乖乖跑Linux系统吧 ...

确实跑出一些问题,不过还能cover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跑出一些问题,不过还能cover住。

期待大佬出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