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雪 RP2040双核开发板】 三 LCD显示基本原理

楼主:
一、固件

在之前使用ESP32开发micoPython的时候,都是下载好对应的micopython固件,然后用esp32的下载软件将固件下载到芯片当中。

而Raspberry Pi Pico使用的是UF2固件,后来查阅资料发现micropython 为 esp32-S2/S3 芯片增加了 UF2 固件格式。在这段时间的学习和理解当中,发现本开发板的c代码例程也是编译成UF2文件后,在将UF2下载到板子当中使用。

二、电路

  1. 背光电路,使用PWM脉宽进行背光连续的调控,配有MOSFET电路
  2. LCD驱动,使用的是spi接口,外加LCD复位引脚,由LCD数据输出得知。

实际电路和对应引脚

三、LCD数据手册

1.LCD屏幕为圆屏,但实际的设计和像素显示理论上讲都是使用的240*240,也就是说实际上的开发应该按照一个方形的屏幕进行。如图所示

  1. 显示色彩:RGB565、RGB666、RGB888

   手册讲的功能点很多,有兴趣的可以详细看看,个人仔细的阅读过。原来使用c语言开发,就养成了看手册的习惯。Python来讲很多知识点可忽略

四、示例程序代码

  1. 首先是程序示例代码的测试使用,一直按住boot按键重新上电后电脑会出现开发的U盘,将.Uf2固件下载到板子上的flash当中,芯片会自动将固件装载到内部flash并运行程序。
  2. 将官方例程下载到开发板当中,会显示多种颜色和英文字母和陀螺仪检测到的数据参数
  3. LCD的显示就是显示的像素点,字符显示、汉字显示和图片显示必须都有对应的像素点库做支撑。最早使用的12864内部集成字库,1206有字库板和无字库两个版本,点阵屏等任何屏幕均是这种法则。如图所示

4.官方示例代码截图

网友A:
等于说.Uf2固件就类似单片的HEX,只是让micopython自己去加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于说.Uf2固件就类似单片的HEX,只是让micopython自己去加载?

uf2是微软制订的一种格式,单片机需要先烧录uf2的bootloader,以后可以通过bootloader用uf2格式文件升级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f2是微软制订的一种格式,单片机需要先烧录uf2的bootloader,以后可以通过bootloader用uf2格式文件升级 ...

明白了,就是把固件拷到芯片上的FLASH,让它自己覆盖原来的APP程序呗。

网友:
C语言好评底层语言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就是把固件拷到芯片上的FLASH,让它自己覆盖原来的APP程序呗。

如果是普通程序就是直接覆盖,如果是micropython,只更新固件部分,用户程序会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