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漏电流和辅助漏电流测试

楼主:
连续漏电流和辅助漏电流测试

现在使用测试漏电流的仪器是长盛CS5510,这个只能设定一个阀值,大于这个阀值报警NG;小于这个阀值不报警,同时OK亮色LED亮起;可以定量显示多少漏电流的仪器哪个推荐一下?比如图中,测量值已经显示出来

网友A:
长盛CS5510已经不错了,还想让推荐什么仪器

给楼主推荐福禄克的,买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盛CS5510已经不错了,还想让推荐什么仪器 给楼主推荐福禄克的,买么,

显示不了漏电流具体多少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不了漏电流具体多少值

一个专门测试泄漏电流测试仪

“显示不了漏电流具体多少值”

该查查自己的原因了

网友A:
南京长盛(CHANGSHENG) CS5510F 医用泄漏电流测试仪(1000VA)
输出电压范围:0~250V,最大输出功率:1000VA,电流范围:10.0uA~20mA,精确度:±(2%+2count),测试时间:0.0~999s

这样的专测漏电流的的在楼主那里显示不了具体漏电流值?

给楼主推荐个什么仪器能显示漏电流值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京长盛(CHANGSHENG) CS5510F 医用泄漏电流测试仪(1000VA) 输出电压范围:0~250V,最大输出功率:1000VA ...

你用过没有啊  比如你设置<5mA  如果没超过就pass  超过了就NG  你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过没有啊  比如你设置<5mA  如果没超过就pass  超过了就NG  你用一下就知道了 ...

那只能多设置几个阀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