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606P-DVK开发板】GPIO驱动RGB灯

楼主:
    上篇编译开发板的例程后,不停的重启。下面是创建新的例程来测试下板卡上的RGBLED灯,来熟悉GPIO的使用。

一、创建项目例程

1.1、在welcome界面,选择新建工程

1.2、选择板卡的例程,创建工程

1.3、填写工程名,下载方案

1.4、创建的项目

二、程序

在上面创建的工程上修改要测试的例程

2.1、RGB端口硬件接口

RGB跳线对应个的端口被JTAG占用,下面使用GPIO0~GPIO3来驱动。

JTAG占用的引脚。

使用下面引脚来驱动RGB

2.2、led.c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_clk.h>
#include "app_main.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aos/hal/gpio.h>
#include <drv/pin.h>

gpio_dev_t ledr = { GPIO_PIN_0, OUTPUT_PUSH_PULL, NULL };
gpio_dev_t ledg= { GPIO_PIN_1, OUTPUT_PUSH_PULL, NULL };
gpio_dev_t ledb = { GPIO_PIN_2, OUTPUT_PUSH_PULL, NULL };

void init_led(void)
{
	csi_pin_set_mux( GPIO_PIN_0,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 GPIO_PIN_1,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 GPIO_PIN_2, PIN_FUNC_GPIO);
	//gpio0 = { 0, OUTPUT_PUSH_PULL, NULL };
	//led0.port = GPIO_PIN_0;
	hal_gpio_init(&ledr);
	hal_gpio_init(&ledg);
	hal_gpio_init(&ledb);

	hal_gpio_output_low(&ledr);
	hal_gpio_output_low(&ledg);
	hal_gpio_output_low(&ledb);

}

void  set_ledr(void)
{
	hal_gpio_output_high(&ledr);
}
void  set_ledg(void)
{
	hal_gpio_output_high(&ledg);
}
void  set_ledb(void)
{
	hal_gpio_output_high(&ledb);
}

void clr_ledr(void)
{
	hal_gpio_output_low(&ledr);
}
void clr_ledg(void)
{
	hal_gpio_output_low(&ledg);
}
void clr_ledb(void)
{
	hal_gpio_output_low(&ledb);
}

void tog_ledr(void)
{
	hal_gpio_output_toggle(&ledr);
}
void tog_ledg(void)
{
	hal_gpio_output_toggle(&ledg);
}
void tog_ledb(void)
{
	hal_gpio_output_toggle(&ledb);
}

2.3、led.h

#ifndef __LED_H__
#define __LED_H__

void init_led(void);
void  set_ledr(void);
void  set_ledg(void);
void  set_ledb(void);

void clr_ledr(void);
void clr_ledg(void);
void clr_ledb(void);

void tog_ledr(void);
void tog_ledg(void);
void tog_ledb(void);

#endif

2.4、main.c

/*
 * Copyright (C) 2015-2020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_clk.h>
#include "app_main.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led.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0;
    board_yoc_init();
	init_led();

    printf("\r\napp start core clock %d........\r\n", soc_get_cur_cpu_freq());

    //codec_output_init();
    //codec_input_init();
    //codec_loop_init();
	while(1)
	{
		set_ledr();
		clr_ledg();
		clr_ledb();
		aos_msleep(500);

		clr_ledr();
		set_ledg();
		clr_ledb();
		aos_msleep(500);

		clr_ledr();
		clr_ledg();
		set_ledb();
		aos_msleep(500);

		clr_ledr();
		clr_ledg();
		clr_ledb();
		aos_msleep(500);
	}
    return 0;
}

三、程序运行

RGB三色LED灯轮询点亮

20221229_232516

网友:
这个IDE看着像平头哥的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