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中编译出现*** ERROR: CAN'T OPEN FILE '.\Objects\Project'是怎么回事?

楼主:
大佬们,我想问一下keil5中编译出现*** ERROR: CAN'T OPEN FILE '.\Objects\Project'是怎么回事?之前用都没有这个错误。

网友A:
看最终结果是编译成功了的,你双击错误提示能定位文件么?

网友B:
是不是编译运行完成后,脚本出了问题。看看魔术棒里面的User选项里面是不是有脚本

网友C:
是不是include文件时的路径不对

网友:
双击错误只有提示声,就没啥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最终结果是编译成功了的,你双击错误提示能定位文件么?

双击没啥反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编译运行完成后,脚本出了问题。看看魔术棒里面的User选项里面是不是有脚本

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include文件时的路径不对

    这样放的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B:
嗯嗯,没有脚本,可以的话,工程发一下,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没有脚本,可以的话,工程发一下,帮你看看~
Project.uvproj (14.27 KB, 下载次数: 0) 是这个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吗?

不是,是整个工程文件夹,压缩打包再发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整个工程文件夹,压缩打包再发发上来。
10-1 DS1302时钟.zip (33.18 KB, 下载次数: 1) 谢谢大佬

网友B:
应该是创建文件夹有问题,我这边编译没有报你那个错误。你把项目换到没有中文路径的文件夹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创建文件夹有问题,我这边编译没有报你那个错误。你把项目换到没有中文路径的文件夹再试试。  ...

感谢大佬,有用!我把“时钟”去掉之后再去编译就没有报错了,而且我又重新把“时钟”加回来,也是可以编译的,没有报错,真是奇怪啊!谢谢大佬耐心回答,感激不尽。

网友B:
你把【时钟】二字加回来之后,要全部重新编译一下看看是否报错,如果没有报错,可能是那个文件夹已经生成,所以不用再生成就没有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时钟】二字加回来之后,要全部重新编译一下看看是否报错,如果没有报错,可能是那个文件夹已经生成 ...

三个我都点了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E:
估计就是中文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就是中文问题了。

嗯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创建文件夹有问题,我这边编译没有报你那个错误。你把项目换到没有中文路径的文件夹再试试。  ...

版主你好,我这边由于老师教授STC8H8K单片机,要求下另一个版本的keil5(v9.61),我这边又出现了这个问题,这会路径是全英的但还是出现了这种情况,搞了好久都没怎么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你好,我这边由于老师教授STC8H8K单片机,要求下另一个版本的keil5(v9.61),我这边又出现了这个问题, ...

你看看你项目下面有没有这个文件夹 Ob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