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的问题

楼主:
我买了个网口模块,W5500,想做网口实验,其实是结合VC做的,学习VC。
可我拼了一下以太网网址,成这样了:

上面那个以太网没有IP地址,下面那个首选172.24.176.1,连个网关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呀?
我的是笔记本。
我上网用的无线。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好像是个虚拟网址,是不是无线网卡没连上,故没有网关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个虚拟网址,是不是无线网卡没连上,故没有网关地址。

不是吧?我可以用无线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