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CH246&CH241无线充电套件测评】绘制无线接收模块原理图和PCB

楼主:
    之前有拆解充电仓,发现无线接收模块稍大,所以现在需要将无线接收的板子改小,需要抄个板子。

    原理图的绘制,现在好久没有去嘉立创打样了,现在好像只能使用立创eda绘制PCB才能进行打样,好像没有AD好用。原理图部分还存在一些疑问,一个是DC-DC芯片,原理图没有具体说明参数,DC-DC芯片需要选型;另一个是TVS管的参数需要确定。

    PCB的绘制:原理图绘制完成之后进行PCB的绘制,这部分需要注意的是板子的大小。

    还是以前用AD可以打样的时候效率更高,软件比较好用,现在也好久没动硬件了。

------------------------分割线-----------------------

   分割线以上是前两天绘制的原理图和PCB,实际上存在一些问题,原理图有两个【一个是DC-DC芯片,原理图没有具体说明参数,DC-DC芯片需要选型;另一个是TVS管的参数需要确定。】今天去公司测量了一下D3 TVS管两端的电压后这两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物料也都下单好了。

    原理图部分还发现一个问题:存在两路电源,一路是直接从type-c供电,另一路是无线充电进行供电,这两部分没有进行隔离,现在通过二极管进行隔离(这个问题今天也有在论坛发帖询问合适的方法,目前使用的是添加肖特基二极管进行隔离),这个现在的原理图(红框部分是修改的地方):

    修改后的PCB:

    前两天嘉立创打样因为疫情停工了,几天刚恢复打样就赶紧回来绘制好打样的板子。现在进行打样,这几天等板子打样回来以及物料。

网友:
工程师不易啊

网友:
疫情期间都不容易

网友A:
已经恢复了,可以免费打样了,还没有用LCEDA画过板子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恢复了,可以免费打样了,还没有用LCEDA画过板子呢

有点用不习惯,好像AD画完可以导入,但是可能会出现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用不习惯,好像AD画完可以导入,但是可能会出现错误     。

导入的不能免费打样,今天我试了一下,终于把自己的库建立了起来,找到了不能放置的原因,以后简单的板就用LCEDA试试,复杂一点的还是用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