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246&CH241无线充电套件测评+套件功率测试

楼主:
有相关资料可知,发射芯片CH246的反射功率可达15W,接受芯片CH241的输出功率可达5W。

下面就检测一下该套件在空载和驱动小风扇时的功耗情况,在使用USB电源模块的情况下,其在空载状态下的检测情况如图1所示,功耗为0.2W左右。

图1 空载功耗

在驱动小风扇时,其检测情况如图2所示,此时的功耗为1.3W左右。

图2 负载功耗

也就是说,这个小风扇的功耗在1W左右,它完全在接收模块的功率范围内。

 图3功耗对比

网友:
空载下的功耗0.2W左右,,,

网友A:
这0.2W待机功耗确实有点高,没负载功耗这么大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0.2W待机功耗确实有点高,没负载功耗这么大呀。

检测的装置的功耗也在其中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检测的装置的功耗也在其中了吧

那把模块拔了应该功耗还在,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把模块拔了应该功耗还在,试试呗~

拔了就没电流了,也无功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的装置的功耗也在其中了吧

功耗应该主要还是负载的,检测这么大功耗不能吧

网友C:
可以试一下LED等直接供电和通过无线装置的功耗对比,这样就可以看出实际无线装置的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一下LED等直接供电和通过无线装置的功耗对比,这样就可以看出实际无线装置的损耗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