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 NUCLEO-U575ZI-Q 测评] 软件SPI驱动ST7735

楼主:
硬件平台:1.8寸128x160 TFT屏(st7735驱动)

连线:

/*
 * BL - PC8  D0
 * CS - PC9  D1
 * DC - PC11 D3
 * RS - PD2  CMD
 * SCL -PC10 D2
 * SDA -PC12 CK
 */

由于用spi硬件调试了好几次,要么SCK,不上拉就没有波形等。退而求次之用软件spi驱动。

一、配置IO

 二、由stm32cubeIde生成工程后,加入st7735.h、st7735.c以及font.h

  3、宏定义,在stm7735.h中定义屏的6个引脚的高底电平:

  • //LCD片选脚
  • #define CS_HIGH HAL_GPIO_WritePin(ST7735_CS_GPIO_Port, ST7735_CS_Pin, GPIO_PIN_SET)
  • #define CS_LOW HAL_GPIO_WritePin(ST7735_CS_GPIO_Port, ST7735_CS_Pin, GPIO_PIN_RESET)
  • //指令数据选择脚 对应屏幕上面的a0脚 输出低电平,代表命令,高电平,代表数据
  • #define COMMAND HAL_GPIO_WritePin(ST7735_DC_GPIO_Port, ST7735_DC_Pin, GPIO_PIN_RESET)
  • #define DATA HAL_GPIO_WritePin(ST7735_DC_GPIO_Port, ST7735_DC_Pin, GPIO_PIN_SET)
  • //复位脚
  • #define reset_high HAL_GPIO_WritePin(ST7735_RES_GPIO_Port, ST7735_RES_Pin, GPIO_PIN_SET)
  • #define reset_low HAL_GPIO_WritePin(ST7735_RES_GPIO_Port, ST7735_RES_Pin, GPIO_PIN_RESET)
  • //背光脚
  • #define led_high HAL_GPIO_WritePin(ST7735_BL_GPIO_Port,ST7735_BL_Pin,GPIO_PIN_SET)
  • #define led_low HAL_GPIO_WritePin(ST7735_BL_GPIO_Port,ST7735_BL_Pin,GPIO_PIN_RESET)
  • // SCL
  • #define LCD_SCLK_LOW HAL_GPIO_WritePin(ST7735_SCL_GPIO_Port, ST7735_SCL_Pin, GPIO_PIN_RESET)
  • #define LCD_SCLK_HIGH HAL_GPIO_WritePin(ST7735_SCL_GPIO_Port, ST7735_SCL_Pin, GPIO_PIN_SET)
  • // SDA
  • #define LCD_SDA_LOW HAL_GPIO_WritePin(ST7735_SDA_GPIO_Port, ST7735_SDA_Pin, GPIO_PIN_RESET)
  • #define LCD_SDA_HIGH HAL_GPIO_WritePin(ST7735_SDA_GPIO_Port, ST7735_SDA_Pin, GPIO_PIN_SET)

4、定义spi向st7735发送命令的几个重要函数:

  • void st7735_write(uint8_t data)
  • {
  • uint8_t i;
  • for(i=0;i<8;i++)
  • {
  • LCD_SCLK_LOW;
  • if(data&0x80)
  • {
  • LCD_SDA_HIGH;
  • }
  • else
  • {
  • LCD_SDA_LOW;
  • }
  • LCD_SCLK_HIGH;
  • data<<=1;
  • }
  • }
  • //LCD屏幕写指令
  • void TFT_WRITE_DATA(uint8_t data)
  • {
  • CS_LOW;
  • DATA;
  • st7735_write(data);
  • //HAL_SPI_Transmit(&hspi3, &data, 2, 20);
  • //HAL_SPI_Transmit_DMA(&hspi1,&data,1);
  • CS_HIGH;
  • }
  • // LCD屏幕写指令
  • void TFT_WRITE_COMMAND(uint8_t command)
  • {
  • CS_LOW;
  • COMMAND;
  • st7735_write(command);
  • //HAL_SPI_Transmit(&hspi3, &command, 2, 20);
  • //HAL_SPI_Transmit_DMA(&hspi1,&command,1);
  • CS_HIGH;
  • }
  • // 向对应的寄存机写入单个数�?
  • void TFT_WRITE_REG(uint8_t reg,uint16_t reg_value)
  • {
  • TFT_WRITE_COMMAND(reg);
  • TFT_WRITE_DATA(reg_value);
  • }
  • // 写入一个16位的数据
  • void TFT_WRITE_u16_DATA(uint16_t temp)
  • {
  • uint8_t tempBuf[2];
  • tempBuf[0] = temp>>8;
  • tempBuf[1] = temp;
  • CS_LOW ;
  • DATA ;
  • st7735_write(tempBuf[0]);
  • //HAL_SPI_Transmit(&hspi3, &tempBuf, 4, 20);
  • //HAL_SPI_Transmit_DMA(&hspi1,tempBuf, 2);
  • st7735_write(tempBuf[1]);
  • CS_HIGH ;
  • }

定义好这些参数后,在main.c中初始化st7735,然后写测试显示:

  • /* USER CODE BEGIN 2 */
  • printf("start U7575!\r\n");
  • tft_init();
  • TFT_ShowChar(0,0,'A',WHITE,YELLOW,32);
  • LCD_ShowCharStr(0,32,128,(char *)str,WHITE,BLUE,32);
  • LCD_ShowCharStr(0,64,128,(char *)str3,WHITE,BLUE,24);
  • LCD_ShowCharNumber(0,96,128,number,WHITE,RED,32);
  • LCD_ShowCharStr(0,128,128,(char *)str2,RED,WHITE,16);
  • /* USER CODE END 2 */

测试效果如图:

 工程附后。

【讨论】这个还是没有全部弄好,一是颜色对不上,二是硬件spi没有调试好。希望大佬们有更好的驱动。

网友A:
硬件SPI比硬件IIC相对容易很多,看看配置例程应该问题不大,可定有一些小地方没有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SPI比硬件IIC相对容易很多,看看配置例程应该问题不大,可定有一些小地方没有注意到

硬件的弄了好久,有空再看看。

网友:
测评汇总:免费申请|ST NUCLEO-U575ZI-Q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28653-1-1.html

网友B:
建议抓抓stm32 spi的波形看看,发现stm32 spi有点bu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抓抓stm32 spi的波形看看,发现stm32 spi有点bug

后面用st32cubeide来做spi好象没有B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用st32cubeide来做spi好象没有BUG。

可能这个片子已经更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