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L808上使用lvgl显示图片

楼主:
首先准备一张背景透明的png格式图片,目标是把让屏幕显示这张图片

为此,在lvgl_demo例程中增加如下代码:

并使用lv_test_pic_1();替换掉lv_demo_benchmark();

接下来就是准备lionking数组了。

  • 将图片转成数组

https://lvgl.io/tools/imageconverter上转换图片文件

转换前图片大小27kbytes,转换后的文件大小为1.88Mbytes,显然不太适合在开发板上使用,但仍然可以编译成功。效果如下:

可以看到图片的背景并不是透明色。

二、修改图片转换格式

转换后的文件大小176kbytes,比之前小上不少,但比原图还是要大很多。

显示为

根据网上的说法,一般是内存不足导致的该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内存不足,考虑如何解决:

1、颜色深度

从“M1s_BL808_SDK/components/lvgl/lvgl/lv_conf.h”可以看到定义显示的颜色深度是

而在“M1s_BL808_SDK/components/platform/soc/bl808/bl808_std/BSP_Common/lcd/lcd.h”中可以看到,LCD_COLOR_DEPTH来自与st7789v_spi.h文件。

在这个文件中,颜色定义为16位

用16机制方式打开提前准备好的的lionking图片

从前8个字节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标准的PNG图片,在第0x0c~0xf找到IHDR,查看文件头数据块相关信息,其长度为0x0d(在0x0b位置)。

图片大小200(0xc8)*183(0xb7)。

图像深度8(在0x18位置),也就是说这是一个256色图像。

颜色类型6(在0x19位置),为带α通道数据的真彩图像。

从这样看来,屏幕显示颜色多过图片本身的颜色,想通过图像本身来说减色压缩不容易。

继续查看lvgl_conf.h,可以看到内存分配

预分配给LV使用的内存只有48kbytes,似乎的确比我们图片要小。

接下来有两种方式:

1、改大分配的内存,比如改成1024U * 1024U

2、该内存分配模式,比如改成#define LV_MEM_CUSTOM 1

修改后,正常显示如下:

三、直接使用原图

在main.c中增加fs路径访问头文件和相应初始化:

在lvgl_conf.h中开启允许本地路径,

#define LV_USE_FS_FATFS 1

开启

另外,还需要修改编译参数:

“M1s_BL808_SDK/components/lvgl/bouffalo.mk”

增加

可以编译通过,但显示不出来图片,推测是文件路径问题导致,大约是需要初始化SD卡一类的。既然不知道原因,暂且放过。

另:因为涉及到图片,尝试过编译超过1Mbytes的代码,会出现:

section `.text' will not fit in region `code_memory'和region `code_memory' overflowed错误。

尝试查看ld文件

对照编译参数,推测是使用

“M1s_BL808_SDK/components/platform/soc/bl808/bl808/evb/ld/bl808_flash.ld”文件作为编译参数。

打开发现的确限制存在

修改code_memory和相邻的ram_memory

可以编译成功,但是不能执行。。。

网友:
你这显示个图片猜了这么多的坑。。。主要是透明图片不好显示。

网友A:
学习一下lvgl,最近也想移植,难度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lvgl,最近也想移植,难度如何?

不难,主要是三个接口需要自己写:

lv_port_disp_init();显示接口

lv_port_indev_init();输入接口

lv_port_fs_init();文件访问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难,主要是三个接口需要自己写: lv_port_disp_init();显示接口 lv_port_indev_init();输入接口 ...

谢谢,我学习一下,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