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 NUCLEO-U575ZI-Q 测评]+ 以指令方式控制LED灯

楼主:
为了给后续的设计的检查,先测试一下以指令方式控制LED灯。

开发板上有红绿蓝3个LED灯,为控制它们的亮灭,这里也为它们分配了3个指令,并存放在数组中,其指令内容如下:

uint8_t aTxBuffer1[] = {0x74,0x31,0xff,0xff,0xff};

uint8_t aTxBuffer2[] = {0x74,0x32,0xff,0xff,0xff};

uint8_t aTxBuffer3[] = {0x74,0x33,0xff,0xff,0xff};

接收的指令也被存放到数组中,其定义为:

uint8_t aRxBuffer[5];

其控制的主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SystemPower_Config();
  MX_GPIO_Init();
  MX_ICACHE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BSP_LED_Init(LED1);
  BSP_LED_Init(LED2);
  BSP_LED_Init(LED3);
  BSP_LED_Off(LED1);
  BSP_LED_Off(LED2);
  BSP_LED_Off(LED3);
  while (1)
  {
    HAL_UART_Receive(&huart2, (uint8_t *)aRxBuffer, 5, 5000);
    if (Buffercmp((uint8_t *)aTxBuffer1, (uint8_t *)aRxBuffer, 5)==0)
    {
        BSP_LED_On(LED1);
    	BSP_LED_Off(LED2);
        BSP_LED_Off(LED3);
    }

    if (Buffercmp((uint8_t *)aTxBuffer2, (uint8_t *)aRxBuffer, 5)==0)
    {
        BSP_LED_On(LED2);
    	BSP_LED_Off(LED1);
        BSP_LED_Off(LED3);
    }

    if (Buffercmp((uint8_t *)aTxBuffer3, (uint8_t *)aRxBuffer, 5)==0)
    {
        BSP_LED_On(LED3);
        BSP_LED_Off(LED1);
        BSP_LED_Off(LED2);
    }
    aRxBuffer[1] = 0x30;
 }
}

经程序的编译下载,即可提供串口调试工具来向开发板发送指令,其界面如图1所示。

图1  发送指令

相应的控制效果如图2至图4所示,其中t1指令用来点亮绿色LED,t2指令用来点亮蓝色LED,t3指令用来点亮红色LED。

图2  点亮LED1

图3  点亮LED2

 图4  点亮LED3

网友A:
这个牛哦,我还没有搞定DMA不定长接收。DMA不定长中断可以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牛哦,我还没有搞定DMA不定长接收。DMA不定长中断可以实现吗?

我也没试过,应该可以,需要添加标识符来辅助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牛哦,我还没有搞定DMA不定长接收。DMA不定长中断可以实现吗?

串口DMA不定长数据接收一般通过串口空闲中断实现,也可以通过标志符,不过还是空闲中断比较好用

网友:
测评汇总:免费申请|ST NUCLEO-U575ZI-Q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2865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