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三色无线电子纸显示器 Merlot

楼主:
Merlot,一种开源硬件三色无线电子纸显示器,可使用 Arduino、MicroPython 或 ESP-IDF 框架进行编程 – CNX Software

网友:
技术规格:
  • 无线模块 — ESP32-WROOM-32 模块,配备 ESP32 双核处理器、4 MB SPI 闪存、2.4 GHz WiFi 4 和蓝牙 LE 连接
  • 存储 — 用于存储图像、文件等的 MicroSD 卡槽
  • 显示屏 — 4.2 英寸三色电子纸显示屏,分辨率为 400 x 300;完全刷新:~ 17 秒;部分更新:也是17秒……
  • USB — 1 个 USB Type-C 端口,用于充电和编程
  • 扩展 — 26 针扩展接头,带有 8 个 GPIO、I2C、UART、SPI。ESP_EN 用于启用/禁用 ESP32 以降低功耗,LDO_EN 用于关闭电路板。
  • 调试 — 通过连接到 CP2104 USB-UART 芯片的 USB Type-C 端口
  • 其他 — 4 个触觉按钮、压电蜂鸣器、重置按钮、充电指示 LED
  • 电池 — 3.7V 1900 mAh 锂聚合物电池
  • 电源 — 5V,通过 USB Type-C 端口、2 针电池连接器和电池充电器电路
  • 功耗 — 睡眠模式下<20uA
  • 尺寸 — 印刷电路板:92.1 x 78.1 毫米;外壳为 98 x 82 x 16 毫米
  • 认证 — FCC/CE

网友A:
完全刷新:~ 17 秒;部分更新:也是17秒……  做个秒表也不行,只能显示到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刷新:~ 17 秒;部分更新:也是17秒……  做个秒表也不行,只能显示到分钟。

的确太慢了。

网友:
我查了 一下国内的资料,全刷的时间是16秒,确实是够慢的。

4.2寸/黑白红电子纸/分辨率400x300

OKRA0420RWS830F0是一款三色4.2寸电子纸显示屏,分辨率为400x300,24pin脚,通过SPI接口进行通信,带有嵌入式控制器(COG封装)和片上存储的波形,支持黑色,白色和红色显示,具有超低功耗,约180度的可视角度,阳光下可读是货架标签,智能标签,智能家居应用,工业工具,智能卡和电子标签等应用的绝佳选择。

注意:只有单色电子纸显示屏支持局刷,三色电子纸显示屏不支持局刷(只支持全刷)。

网友:
显示效果比单色好,但是电气特性不行

网友B:
我有几块屏在睡觉,就是提不起兴趣驱动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几块屏在睡觉,就是提不起兴趣驱动他。

可以试试DIY

网友:
esp32 真是🐂,哪都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