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电源供电

楼主:
    现在有一个受电设备,供电来源分两路,一路无线充电,另一路type-c直接供电,这两路可以并联吗输入到受电设备吗?目前是两路都加了二极管后并联接入受电设备。这样是否可行,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加合理的方式?

网友A:
二极管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会有一点压降和功率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会有一点压降和功率限制。

就是考虑到压降问题,所以来问问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功率的限制主要是只这个压降乘正向电流这部分的功率吗?

网友B:
两路直流电源通过两个二极管为同一负载供电,实质上是哪个电源电压高就由哪个电源供电。所以『这样是否可行』的答案是:两个电源输出电压的可能最大值低于负载允许的最大供电电压值,两个电源输出电压最小值高于负载允许的最小供电电压值再加一个二极管压降。

网友B:
对二极管的要求是:二极管允许最大电流值大于负载消耗电流。二极管允许最大反向电压值大于任一电源输出电压最大值。

网友B:
图中有两个标志『TYPE-C』。按照制图规定,这两点是联接在一起的。不知道电路作者是否这个意思。

网友B:
【有没有其他更加合理的方式?】

更加『合理』,可很难说。压降更小(当然损耗也更小)的方式当然有,但电路比楼主贴出的图复杂得多,成本当然也高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其他更加合理的方式?】 更加『合理』,可很难说。压降更小(当然损耗也更小)的方式当然有,但电 ...

考虑成本,二极管这个估计是比较合理的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有两个标志『TYPE-C』。按照制图规定,这两点是联接在一起的。不知道电路作者是否这个意思。

是的,type-c我需要一个接口接进来,接进来之后再通过一个二极管输出到受电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二极管的要求是:二极管允许最大电流值大于负载消耗电流。二极管允许最大反向电压值大于任一电源输出电压 ...

这个事先都有考虑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路直流电源通过两个二极管为同一负载供电,实质上是哪个电源电压高就由哪个电源供电。所以『这样是否可行 ...

【实质上是哪个电源电压高就由哪个电源供电。】这个讲得很清楚,之前没想到这个,两个电源给的电压都是+5V,就没考虑这个情况

网友B:
无线充电,其输出电压不大可能非常稳定。就算无线充电的输出电压稳定,两个电源输出的电压也不可能完全相等,总有一个高一些一个低一些。

网友:
用两个电源供电,目的是一路电源消失(例如该路电源停止工作)时,负载仍有电能供应而正常工作。因此每路电源应该能够提供负载所需的全部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成本,二极管这个估计是比较合理的方案了       。

电压不高,应该采用正向压降低的二极管,例如萧特基二极管,其正向压降比普通硅整流二极管低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线充电,其输出电压不大可能非常稳定。就算无线充电的输出电压稳定,两个电源输出的电压也不可能完全相 ...

好的,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考虑两路都导通一起给负载供电的问题了吧?之前也有想到这个问题,听你这么讲解好像这个问题不是很大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考虑两路都导通一起给负载供电的问题了吧?之前也有想到这个问题,听你这么讲解好 ...

两个二极管同时导通,两个电源同时为负载供电,是可能发生的。不过这种情况并不会造成什么问题,此时两个电源都工作于半负荷状态。

网友D:
串二极管是最简单、成本最低的方法,用肖特基管的压降最小,负载能接受的话就这么用。压降更低的方法是采用MOS管,但电路复杂很多,具体可见论坛老帖,这个问题也讨论过很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二极管是最简单、成本最低的方法,用肖特基管的压降最小,负载能接受的话就这么用。压降更低的方法是采用 ...

好的,感谢

网友E:
可以在前段加一个MOS进行控制,确定两路的供电的优先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前段加一个MOS进行控制,确定两路的供电的优先级

目前使用肖特基二极管,mos管电路太复杂,板子也不允许做得太大,不过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使用肖特基二极管,mos管电路太复杂,板子也不允许做得太大,不过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做法。

加个MOS的目的是确认一下供电优先级,例如typeC存在是就关闭另一路,把typeC设计成第一优先级供电,我们在电池供电的电路中有用到这样的设计,普通MOS管SOT-23封装不会占用太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