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HPM6750EVK2测评一] 鸿蒙liteos移植到segger embedded studio平台

楼主:
  初次了解鸿蒙这个系统,感觉想包含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标准版长达80G,楼主下载的Mini版本下来也需要20多G。一个MCU平台,跑个rtos,实在也没必要用这么大的系统整体,纯粹浪费硬盘空间和时间。

  从Git看到鸿蒙,长达300多个代码仓库,其实真正用上的也就liteos-m,组件可自行根据仓库下载截减。

  先楫在IDE支持上,免费可使用segger embedded studio平台,也是hpm官方主推的IDE平台,楼主大概花了三天时间进行移植,中间缺少不少依赖的东西,鸿蒙本身内部耦合太重了,实在花费不少时间去移植整合。移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没记录(主要看着鸿蒙的代码,血压就会升高)

  楼主已经完成鸿蒙liteos-m的ses移植,可以进行线程调度,对接了鸿蒙自身的shell组件,满足基本的开发要求。后续再加入其他组件支持。

  仓库地址:https://gitee.com/RCSN/hpm6750evk2_liteos_demo

  运行效果如下:

线程切换:

shell对接:

网友:
https://gitee.com/RCSN/hpm6750evk2_liteos_demo  仓库地址,欢迎star fork

网友:
更加脑出血的是编译更费资源跟空间,我就是因为编译openharmonyos换了电脑,加了内存,买了硬盘。没点实力,玩不起openharmony呀!

网友A:
话说 鸿蒙是不是安卓的套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 鸿蒙是不是安卓的套皮啊

你是用的哪个版本的segger? 我用segger编译报下面的错误

C:/Program Files/SEGGER/SEGGER Embedded Studio 8.16a/lib/libc_rv32imac_balanced.a(intops.o): in function `__bswapsi2':

Rebuilding 'hpm6750evk2_liteos_m' from solution 'hpm6750evk2_liteos_m' in configuration 'Debug'
  Compiling 'main.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main.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h'
      Included From File 'main.c'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board_print_banner'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board_print_clock_freq'; did you mean 'board_init_clock'?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ShellInit'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Compiling 'los_context.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text.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tex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arch_contex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text.c'
  Compiling 'los_interrupt.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arch.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c'
  Compiling 'los_timer.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c'
    initialization discards 'const' qualifier from pointer target type [-Wdiscarded-qualifiers]
    return discards 'const' qualifier from pointer target type [-Wdiscarded-qualifiers]
  Compiling 'riscv_hal.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riscv_hal.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riscv_hal.h'
      Included From File 'riscv_hal.c'
  Compiling 'los_backtrace.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backtrace.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backtrace.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backtrace.c'
  Compiling 'sh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shcmdparse.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shmsg.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msg.h'
      Included From File 'shmsg.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msg.h'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Alloc'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assignment to 'CHAR *' {aka 'char *'} from 'i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Wint-conversion]
    initialization of 'CHAR *' {aka 'char *'} from 'i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Wint-convers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Free'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unknown escape sequence: '\H'
    unknown escape sequence: '\H'
  Compiling 'show.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date_shell.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date_shell.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nowTime' may be used uninitialized [-Wmaybe-uninitialized]
      in expansion of macro 'LOS_Printf'
      in expansion of macro 'PRINTK'
    by argument 1 of type 'const time_t *' {aka 'const long int *'} to 'ctime' declared here
      Included From File 'time.h'
      Included From File 'sched.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nowTime' declared here
  Compiling 'fullpath.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EPERM"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securec.h'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ENOEN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CHILD"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AGAIN"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MEM"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FAUL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BUSY"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EXIS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DEV"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INVAL"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SPC"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SPIPE"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MLINK"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DOM"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RANGE"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DEADLK"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SYS"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MSG"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ILSEQ"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BUFS"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TIMEDOU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ALREADY"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Alloc'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assignment to 'CHAR *' {aka 'char *'} from 'i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Wint-convers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Free'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Compiling 'mempt_shell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mempt_shell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shell_shell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_shell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task_shell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task_shell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task_shellcmd.c'
  Compiling 'los_init.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it.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arch.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it.c'
  Compiling 'los_membox.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box.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box.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box.h'
  Compiling 'los_memory.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Compiling 'los_mux.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ux.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ux.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ux.c'
  Compiling 'los_queue.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queue.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queue.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queue.c'
  Compiling 'los_sche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c'
  Compiling 'los_sem.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em.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em.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em.c'
  Compiling 'los_sortlink.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ortlin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ortlink.c'
  Compiling 'los_swtmr.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wtmr.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wtm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wtmr.c'
  Compiling 'los_task.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c'
  Compiling 'los_tick.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c'
  Compiling 'los_debug.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debug.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debug.h'
  Compiling 'los_hook.c'
    "__CONCAT"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__SEGGER_RTL.h'
      Included From File 'stdint.h'
      Included From File 'target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_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c'
  Linking 'hpm6750evk2_liteos_m.elf'
    C:/Program Files/SEGGER/SEGGER Embedded Studio 8.16a/lib/libc_rv32imac_balanced.a(intops.o): in function `__bswapsi2':
      intops.c:(.text.libc.__bswapsi2+0x0): multiple definition of `__bswapsi2'; Output/Debug/Obj/hpm6750evk2_liteos_m/hpm_swap.o:C:\Users\QD\Downloads\hpm6750evk2_liteos_demo-master\hpm_sdk\utils/hpm_swap.c:11: first defined here
    disabling relaxation; it will not work with multiple definitions
    C:/Program Files/SEGGER/SEGGER Embedded Studio 8.16a/lib/libc_rv32imac_balanced.a(intops.o): in function `__bswapdi2':
      intops.c:(.text.libc.__bswapdi2+0x0): multiple definition of `__bswapdi2'; Output/Debug/Obj/hpm6750evk2_liteos_m/hpm_swap.o:C:\Users\QD\Downloads\hpm6750evk2_liteos_demo-master\hpm_sdk\utils/hpm_swap.c:19: first defined here
    Build failed, exit status 0x1
Build failed

Rebuilding 'hpm6750evk2_liteos_m' from solution 'hpm6750evk2_liteos_m' in configuration 'Debug'
  Compiling 'main.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main.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h'
      Included From File 'main.c'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board_print_banner'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board_print_clock_freq'; did you mean 'board_init_clock'?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ShellInit'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Compiling 'los_context.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text.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tex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arch_contex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text.c'
  Compiling 'los_interrupt.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arch.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c'
  Compiling 'los_timer.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c'
    initialization discards 'const' qualifier from pointer target type [-Wdiscarded-qualifiers]
    return discards 'const' qualifier from pointer target type [-Wdiscarded-qualifiers]
  Compiling 'riscv_hal.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riscv_hal.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riscv_hal.h'
      Included From File 'riscv_hal.c'
  Compiling 'los_backtrace.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backtrace.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backtrace.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backtrace.c'
  Compiling 'sh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shcmdparse.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shmsg.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msg.h'
      Included From File 'shmsg.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msg.h'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Alloc'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assignment to 'CHAR *' {aka 'char *'} from 'i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Wint-conversion]
    initialization of 'CHAR *' {aka 'char *'} from 'i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Wint-convers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Free'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unknown escape sequence: '\H'
    unknown escape sequence: '\H'
  Compiling 'show.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date_shell.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date_shell.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nowTime' may be used uninitialized [-Wmaybe-uninitialized]
      in expansion of macro 'LOS_Printf'
      in expansion of macro 'PRINTK'
    by argument 1 of type 'const time_t *' {aka 'const long int *'} to 'ctime' declared here
      Included From File 'time.h'
      Included From File 'sched.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nowTime' declared here
  Compiling 'fullpath.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EPERM"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securec.h'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ENOEN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CHILD"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AGAIN"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MEM"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FAUL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BUSY"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EXIS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DEV"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INVAL"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SPC"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SPIPE"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MLINK"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DOM"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RANGE"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DEADLK"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SYS"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MSG"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ILSEQ"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BUFS"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TIMEDOU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ALREADY"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Alloc'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assignment to 'CHAR *' {aka 'char *'} from 'i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Wint-convers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Free'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Compiling 'mempt_shell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mempt_shell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shell_shell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_shell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task_shell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task_shell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task_shellcmd.c'
  Compiling 'los_init.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it.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arch.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it.c'
  Compiling 'los_membox.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box.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box.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box.h'
  Compiling 'los_memory.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Compiling 'los_mux.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ux.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ux.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ux.c'
  Compiling 'los_queue.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queue.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queue.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queue.c'
  Compiling 'los_sche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c'
  Compiling 'los_sem.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em.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em.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em.c'
  Compiling 'los_sortlink.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ortlin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ortlink.c'
  Compiling 'los_swtmr.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wtmr.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wtm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wtmr.c'
  Compiling 'los_task.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c'
  Compiling 'los_tick.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c'
  Compiling 'los_debug.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debug.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debug.h'
  Compiling 'los_hook.c'
    "__CONCAT"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__SEGGER_RTL.h'
      Included From File 'stdint.h'
      Included From File 'target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_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c'
  Linking 'hpm6750evk2_liteos_m.elf'
    C:/Program Files/SEGGER/SEGGER Embedded Studio 8.16a/lib/libc_rv32imac_balanced.a(intops.o): in function `__bswapsi2':
      intops.c:(.text.libc.__bswapsi2+0x0): multiple definition of `__bswapsi2'; Output/Debug/Obj/hpm6750evk2_liteos_m/hpm_swap.o:C:\Users\QD\Downloads\hpm6750evk2_liteos_demo-master\hpm_sdk\utils/hpm_swap.c:11: first defined here
    disabling relaxation; it will not work with multiple definitions
    C:/Program Files/SEGGER/SEGGER Embedded Studio 8.16a/lib/libc_rv32imac_balanced.a(intops.o): in function `__bswapdi2':
      intops.c:(.text.libc.__bswapdi2+0x0): multiple definition of `__bswapdi2'; Output/Debug/Obj/hpm6750evk2_liteos_m/hpm_swap.o:C:\Users\QD\Downloads\hpm6750evk2_liteos_demo-master\hpm_sdk\utils/hpm_swap.c:19: first defined here
    Build failed, exit status 0x1
Build failed

Rebuilding 'hpm6750evk2_liteos_m' from solution 'hpm6750evk2_liteos_m' in configuration 'Debug'
  Compiling 'main.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main.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h'
      Included From File 'main.c'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board_print_banner'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board_print_clock_freq'; did you mean 'board_init_clock'?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ShellInit'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Compiling 'los_context.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text.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tex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arch_contex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text.c'
  Compiling 'los_interrupt.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arch.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c'
  Compiling 'los_timer.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c'
    initialization discards 'const' qualifier from pointer target type [-Wdiscarded-qualifiers]
    return discards 'const' qualifier from pointer target type [-Wdiscarded-qualifiers]
  Compiling 'riscv_hal.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riscv_hal.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riscv_hal.h'
      Included From File 'riscv_hal.c'
  Compiling 'los_backtrace.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backtrace.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backtrace.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backtrace.c'
  Compiling 'sh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shcmdparse.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shmsg.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msg.h'
      Included From File 'shmsg.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msg.h'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Alloc'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assignment to 'CHAR *' {aka 'char *'} from 'i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Wint-conversion]
    initialization of 'CHAR *' {aka 'char *'} from 'i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Wint-convers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Free'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unknown escape sequence: '\H'
    unknown escape sequence: '\H'
  Compiling 'show.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date_shell.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date_shell.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nowTime' may be used uninitialized [-Wmaybe-uninitialized]
      in expansion of macro 'LOS_Printf'
      in expansion of macro 'PRINTK'
    by argument 1 of type 'const time_t *' {aka 'const long int *'} to 'ctime' declared here
      Included From File 'time.h'
      Included From File 'sched.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nowTime' declared here
  Compiling 'fullpath.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EPERM"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securec.h'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ENOEN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CHILD"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AGAIN"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MEM"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FAUL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BUSY"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EXIS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DEV"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INVAL"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SPC"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SPIPE"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MLINK"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DOM"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RANGE"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DEADLK"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SYS"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MSG"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ILSEQ"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BUFS"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TIMEDOU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ALREADY"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Alloc'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assignment to 'CHAR *' {aka 'char *'} from 'i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Wint-convers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Free'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Compiling 'mempt_shell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mempt_shell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shell_shell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_shell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task_shell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task_shell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task_shellcmd.c'
  Compiling 'los_init.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it.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arch.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it.c'
  Compiling 'los_membox.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box.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box.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box.h'
  Compiling 'los_memory.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Compiling 'los_mux.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ux.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ux.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ux.c'
  Compiling 'los_queue.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queue.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queue.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queue.c'
  Compiling 'los_sche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c'
  Compiling 'los_sem.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em.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em.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em.c'
  Compiling 'los_sortlink.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ortlin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ortlink.c'
  Compiling 'los_swtmr.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wtmr.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wtm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wtmr.c'
  Compiling 'los_task.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c'
  Compiling 'los_tick.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c'
  Compiling 'los_debug.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debug.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debug.h'
  Compiling 'los_hook.c'
    "__CONCAT"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__SEGGER_RTL.h'
      Included From File 'stdint.h'
      Included From File 'target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_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c'
  Linking 'hpm6750evk2_liteos_m.elf'
    C:/Program Files/SEGGER/SEGGER Embedded Studio 8.16a/lib/libc_rv32imac_balanced.a(intops.o): in function `__bswapsi2':
      intops.c:(.text.libc.__bswapsi2+0x0): multiple definition of `__bswapsi2'; Output/Debug/Obj/hpm6750evk2_liteos_m/hpm_swap.o:C:\Users\QD\Downloads\hpm6750evk2_liteos_demo-master\hpm_sdk\utils/hpm_swap.c:11: first defined here
    disabling relaxation; it will not work with multiple definitions
    C:/Program Files/SEGGER/SEGGER Embedded Studio 8.16a/lib/libc_rv32imac_balanced.a(intops.o): in function `__bswapdi2':
      intops.c:(.text.libc.__bswapdi2+0x0): multiple definition of `__bswapdi2'; Output/Debug/Obj/hpm6750evk2_liteos_m/hpm_swap.o:C:\Users\QD\Downloads\hpm6750evk2_liteos_demo-master\hpm_sdk\utils/hpm_swap.c:19: first defined here
    Build failed, exit status 0x1
Build failed

Rebuilding 'hpm6750evk2_liteos_m' from solution 'hpm6750evk2_liteos_m' in configuration 'Debug'
  Compiling 'main.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main.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h'
      Included From File 'main.c'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board_print_banner'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board_print_clock_freq'; did you mean 'board_init_clock'?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ShellInit'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Compiling 'los_context.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text.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tex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arch_contex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text.c'
  Compiling 'los_interrupt.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arch.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c'
  Compiling 'los_timer.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c'
    initialization discards 'const' qualifier from pointer target type [-Wdiscarded-qualifiers]
    return discards 'const' qualifier from pointer target type [-Wdiscarded-qualifiers]
  Compiling 'riscv_hal.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riscv_hal.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riscv_hal.h'
      Included From File 'riscv_hal.c'
  Compiling 'los_backtrace.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backtrace.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backtrace.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backtrace.c'
  Compiling 'sh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shcmdparse.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shmsg.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msg.h'
      Included From File 'shmsg.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msg.h'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Alloc'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assignment to 'CHAR *' {aka 'char *'} from 'i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Wint-conversion]
    initialization of 'CHAR *' {aka 'char *'} from 'i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Wint-convers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Free'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unknown escape sequence: '\H'
    unknown escape sequence: '\H'
  Compiling 'show.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date_shell.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date_shell.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nowTime' may be used uninitialized [-Wmaybe-uninitialized]
      in expansion of macro 'LOS_Printf'
      in expansion of macro 'PRINTK'
    by argument 1 of type 'const time_t *' {aka 'const long int *'} to 'ctime' declared here
      Included From File 'time.h'
      Included From File 'sched.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nowTime' declared here
  Compiling 'fullpath.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EPERM"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securec.h'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ENOEN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CHILD"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AGAIN"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MEM"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FAUL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BUSY"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EXIS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DEV"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INVAL"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SPC"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SPIPE"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MLINK"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DOM"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RANGE"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DEADLK"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SYS"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MSG"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ILSEQ"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BUFS"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TIMEDOU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ALREADY"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Alloc'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assignment to 'CHAR *' {aka 'char *'} from 'i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Wint-convers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Free'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Compiling 'mempt_shell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mempt_shell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shell_shell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_shell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task_shell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task_shell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task_shellcmd.c'
  Compiling 'los_init.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it.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arch.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it.c'
  Compiling 'los_membox.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box.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box.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box.h'
  Compiling 'los_memory.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Compiling 'los_mux.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ux.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ux.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ux.c'
  Compiling 'los_queue.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queue.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queue.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queue.c'
  Compiling 'los_sche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c'
  Compiling 'los_sem.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em.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em.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em.c'
  Compiling 'los_sortlink.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ortlin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ortlink.c'
  Compiling 'los_swtmr.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wtmr.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wtm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wtmr.c'
  Compiling 'los_task.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c'
  Compiling 'los_tick.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c'
  Compiling 'los_debug.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debug.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debug.h'
  Compiling 'los_hook.c'
    "__CONCAT"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__SEGGER_RTL.h'
      Included From File 'stdint.h'
      Included From File 'target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_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c'
  Linking 'hpm6750evk2_liteos_m.elf'
    C:/Program Files/SEGGER/SEGGER Embedded Studio 8.16a/lib/libc_rv32imac_balanced.a(intops.o): in function `__bswapsi2':
      intops.c:(.text.libc.__bswapsi2+0x0): multiple definition of `__bswapsi2'; Output/Debug/Obj/hpm6750evk2_liteos_m/hpm_swap.o:C:\Users\QD\Downloads\hpm6750evk2_liteos_demo-master\hpm_sdk\utils/hpm_swap.c:11: first defined here
    disabling relaxation; it will not work with multiple definitions
    C:/Program Files/SEGGER/SEGGER Embedded Studio 8.16a/lib/libc_rv32imac_balanced.a(intops.o): in function `__bswapdi2':
      intops.c:(.text.libc.__bswapdi2+0x0): multiple definition of `__bswapdi2'; Output/Debug/Obj/hpm6750evk2_liteos_m/hpm_swap.o:C:\Users\QD\Downloads\hpm6750evk2_liteos_demo-master\hpm_sdk\utils/hpm_swap.c:19: first defined here
    Build failed, exit status 0x1
Build failed

Rebuilding 'hpm6750evk2_liteos_m' from solution 'hpm6750evk2_liteos_m' in configuration 'Debug'
  Compiling 'main.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main.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h'
      Included From File 'main.c'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board_print_banner'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board_print_clock_freq'; did you mean 'board_init_clock'?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ShellInit'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Compiling 'los_context.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text.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tex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arch_contex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text.c'
  Compiling 'los_interrupt.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arch.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c'
  Compiling 'los_timer.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c'
    initialization discards 'const' qualifier from pointer target type [-Wdiscarded-qualifiers]
    return discards 'const' qualifier from pointer target type [-Wdiscarded-qualifiers]
  Compiling 'riscv_hal.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riscv_hal.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riscv_hal.h'
      Included From File 'riscv_hal.c'
  Compiling 'los_backtrace.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backtrace.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backtrace.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backtrace.c'
  Compiling 'sh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shcmdparse.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shmsg.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msg.h'
      Included From File 'shmsg.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msg.h'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Alloc'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assignment to 'CHAR *' {aka 'char *'} from 'i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Wint-conversion]
    initialization of 'CHAR *' {aka 'char *'} from 'i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Wint-convers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Free'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unknown escape sequence: '\H'
    unknown escape sequence: '\H'
  Compiling 'show.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date_shell.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date_shell.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nowTime' may be used uninitialized [-Wmaybe-uninitialized]
      in expansion of macro 'LOS_Printf'
      in expansion of macro 'PRINTK'
    by argument 1 of type 'const time_t *' {aka 'const long int *'} to 'ctime' declared here
      Included From File 'time.h'
      Included From File 'sched.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nowTime' declared here
  Compiling 'fullpath.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EPERM"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securec.h'
      Included From File 'fullpath.c'
    "ENOEN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CHILD"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AGAIN"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MEM"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FAUL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BUSY"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EXIS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DEV"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INVAL"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SPC"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SPIPE"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MLINK"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DOM"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RANGE"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DEADLK"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SYS"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MSG"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ILSEQ"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NOBUFS"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TIMEDOUT"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EALREADY" redefined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Alloc'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assignment to 'CHAR *' {aka 'char *'} from 'i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Wint-conversion]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S_MemFree'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Compiling 'mempt_shell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mempt_shell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shell_shell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_shell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_pthread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shell.h'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Compiling 'task_shellcm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show.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parse.h'
      Included From File 'shcmd.h'
      Included From File 'task_shellcm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task_shellcmd.c'
  Compiling 'los_init.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it.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arch.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it.c'
  Compiling 'los_membox.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box.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box.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box.h'
  Compiling 'los_memory.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Compiling 'los_mux.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ux.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ux.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ux.c'
  Compiling 'los_queue.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queue.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queue.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queue.c'
  Compiling 'los_sched.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c'
  Compiling 'los_sem.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em.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em.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em.c'
  Compiling 'los_sortlink.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ortlin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ched.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ortlink.c'
  Compiling 'los_swtmr.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memory.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wtmr.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wtm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swtmr.c'
  Compiling 'los_task.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ask.c'
  Compiling 'los_tick.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interrupt.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mer.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tick.c'
  Compiling 'los_debug.c'
    "LOSCFG_KERNEL_PRINTF"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debug.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debug.h'
  Compiling 'los_hook.c'
    "__CONCAT" redefined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c'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definition
      Included From File '__SEGGER_RTL.h'
      Included From File 'stdint.h'
      Included From File 'target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config.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_types.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h'
      Included From File 'los_hook.c'
  Linking 'hpm6750evk2_liteos_m.elf'
    C:/Program Files/SEGGER/SEGGER Embedded Studio 8.16a/lib/libc_rv32imac_balanced.a(intops.o): in function `__bswapsi2':
      intops.c:(.text.libc.__bswapsi2+0x0): multiple definition of `__bswapsi2'; Output/Debug/Obj/hpm6750evk2_liteos_m/hpm_swap.o:C:\Users\QD\Downloads\hpm6750evk2_liteos_demo-master\hpm_sdk\utils/hpm_swap.c:11: first defined here
    disabling relaxation; it will not work with multiple definitions
    C:/Program Files/SEGGER/SEGGER Embedded Studio 8.16a/lib/libc_rv32imac_balanced.a(intops.o): in function `__bswapdi2':
      intops.c:(.text.libc.__bswapdi2+0x0): multiple definition of `__bswapdi2'; Output/Debug/Obj/hpm6750evk2_liteos_m/hpm_swap.o:C:\Users\QD\Downloads\hpm6750evk2_liteos_demo-master\hpm_sdk\utils/hpm_swap.c:19: first defined here
    Build failed, exit status 0x1
Build failed

网友:
HPM6750的DCDC不工作,不能输出1.1V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