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TREETECH CB1】和树莓派4B进行CPU对比测试

楼主:
这是我的第二篇BIGTREETECH CB1的测评。系统的安装官方给了详细的说明,我这里就不赘述了,我接下来的几篇测评将测试BIGTREETECH CB1的主要功能和各个接口,并和树莓派4B进行对比。
一,实物对比图:
BIGTREETECH CB1的底板接口的分布和树莓派4B是一样的,但是没有树莓派的音频接口,底板也不能放到树莓派4B的官
方外壳里,因为底板的背面有一个DSI接口,高度超出了。

二,开发板硬件配置对比
可以看出H616为4核A53@1.5G,树莓派4B为4核A72@1.5G,树莓派4B的CPU规格略高一些,但它俩都是28nm制程工艺。

三,CPU规格对比:
这个上一个ARM官网的对比图。

四,室温下CPU温度对比
使用命令
cat /sys/class/thermal/thermal_zone0/temp | awk '{print $1/1000}'

五,lscpu命令对比
其中可以看到H616的BogoMIPS是48,树莓派4B的BogoMIPS是108。
何为BogoMIPS,MIPS是millions of instructions per second(百万条指令每秒)的缩写,其代表CPU的运算速度,是cpu性能的重要指
标。但只能用来粗略计算处理器的性能,并不十分精确。

六,专业软件对比CPU
这里我们使用Sysbench这个软件来测试2款CPU的性能。
Sysbench是一个开源的、模块化的、跨平台的多线程性能测试工具,可以用来进行CPU、内存、磁盘I/O、线程、数据
库的性能测试。
安装使用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sysbench
测试CPU命令 sysbench cpu run

------------------------------------------------------------------------
biqu@Hurakan:~$ sysbench cpu run
sysbench 1.0.20 (using system LuaJIT 2.1.0-beta3)

Running the test with following options:
Number of threads: 1
Initializing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from current time

Prime numbers limit: 10000

Initializing worker threads...

Threads started!

CPU speed:
    events per second:   502.43

General statistics:
    total time:                          10.0008s
    total number of events:              5028

Latency (ms):
         min:                                    1.98
         avg:                                    1.99
         max:                                    2.19
         95th percentile:                        2.00
         sum:                                 9995.01

Threads fairness:
    events (avg/stddev):           5028.0000/0.00
    execution time (avg/stddev):   9.9950/0.00

biqu@Hurakan:~$ sysbench cpu run
sysbench 1.0.20 (using system LuaJIT 2.1.0-beta3)

Running the test with following options:
Number of threads: 1
Initializing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from current time

Prime numbers limit: 10000

Initializing worker threads...

Threads started!

CPU speed:
    events per second:   502.85

General statistics:
    total time:                          10.0005s
    total number of events:              5032

Latency (ms):
         min:                                    1.98
         avg:                                    1.99
         max:                                    2.20
         95th percentile:                        2.00
         sum:                                 9995.15

Threads fairness:
    events (avg/stddev):           5032.0000/0.00
    execution time (avg/stddev):   9.9951/0.00

biqu@Hurakan:~$
----------------------------------------------------------------------
tage@raspberrypi:~ $ sysbench cpu run
sysbench 1.0.20 (using system LuaJIT 2.1.0-beta3)

Running the test with following options:
Number of threads: 1
Initializing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from current time

Prime numbers limit: 10000

Initializing worker threads...

Threads started!

CPU speed:
    events per second:  1483.27

General statistics:
    total time:                          10.0005s
    total number of events:              14840

Latency (ms):
         min:                                    0.67
         avg:                                    0.67
         max:                                    1.81
         95th percentile:                        0.68
         sum:                                 9994.28

Threads fairness:
    events (avg/stddev):           14840.0000/0.00
    execution time (avg/stddev):   9.9943/0.00

tage@raspberrypi:~ $
--------------------------------------------------------------------
其中CPU speed: events per second:CPU速度:每秒完成数 是衡量CPU速度的指标,
可以看到在单线程下,BIGTREETECH CB1是502.85,树莓派4B是1483.27。

总结:通过对2种开发板CPU进行各种对比,可以发现H616和树莓派4B在CPU性能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网友:
大佬,很专业的测评,点赞

网友:
差了三倍诶

网友:
果然哪~平替只是表象 内核还是差点捏

网友A:
平替的意思估计就是很少的钱与完成大部分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替的意思估计就是很少的钱与完成大部分功能

说的好,就是这个意思,国产芯片越来越崛起了,虽然和国外还有一定差距,但不受管控,也能替代大部分的功能。

网友:
看来树莓派还是要强很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好,就是这个意思,国产芯片越来越崛起了,虽然和国外还有一定差距,但不受管控,也能替代大部分的功 ...

是的,国产芯片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品控,对于那些追求极限性能的情况还是很少的,应用的时候能发挥50%就想到不错了,资源都是过剩的

网友:
内容解析很详细,很明了,树莓派虽然很强,但性价比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