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命令行显示 Pi Pico 引脚

楼主:
在Linux的shell下(也可以在win10的Linux子系统或者mobaterm等),输入下面命令

wget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RPiSpy/pi-pico/main/picopins.sh
chmod +x picopins.sh
./picopins.sh

就可以显示出 pico 引脚图

网友:
提一句 有些同学命令行数对了 还是没结果是raw.github 的dns过期了 所以大家要加一个dns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