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输入阻抗测试

楼主:
求助:RS-422输入阻抗测试

疑问:422标准是不是有规定输入阻抗大于4KΩ?

求助:RS-422的输入阻抗测试方法。

网友:
无必要测试,看接口片的器件手册即可获知。非要测试,用器件耐受范围内的总线电压串一个已知阻值的电阻加在接口芯片上,再测试电阻两边的电压即可计算获知。

网友:
一般都应该在10K以上,否则无法做一对多的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