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源电路中的二极管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请教这个电源电路中的二极管是什么意思

下面图中的D7

网友:
这是个自激开关电源。

D7作用是为电容C2放电。Q1发射结是个PN结,具有单向导电性。如果没有D7,每个开关周期Q1发射结将对电容C2充电(C2充电方向为左负右正),C2充电后,T1左下绕组就不能使Q1再次导通,电路不能工作。有了D7,Q1关断后D7就可以为C2放电,以便Q1再次导通。

网友:
楼主各种电源电路各有涉足,不错不错。兴趣爱好可以,如果是做技术,还是深入吃透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