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246&CH241无线充电套件测评+用太阳能板发电来驱动风扇

楼主:
前面已用USB模块对无线充套件进行了简单的测试,这次将改变供电的来源,以更健康的绿色能源太阳能进行实验,其基本的实验器材如图1所示。

图1 实验器材

其使用的太阳能板,为了与其他的设备配套,是选取最大输出电压为6V的板子,见图2和图3所示。

图2太阳能板正面

图3太阳能板背面

相应的参数指标,见图4所示,可见其输出功率在理想的情况下可达6W,这与接收模块的功率是基本匹配的。

图4 参数指标

此外,在选取太阳能板时还要特别注意它的接口方式,要选取USB型接口、而非普通的LED灯接口,见图5所示。

图5  LED灯接口

在太阳能板供电的情况下,小风扇依然快速地转了起来的,见图6所示。

图6 太阳能驱动风扇

经检测,此时的整体功耗在0.6W左右,见图7所示,也就是说太阳能板支撑起这个实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图7 功耗检测

网友A:
弄个电池,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电池给设备供电,这样就可以完美的运转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弄个电池,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电池给设备供电,这样就可以完美的运转起来了

正在做,现在购器件到的十分慢,甚至不发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在做,现在购器件到的十分慢,甚至不发货。

物流快递正在恢复中,主要还是快过年了,年前规划年后办吧

网友C:
经检测,此时的整体功耗在0.6W左右,见图7所示,也就是说太阳能板支撑起这个实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的电流表哪里弄的?

网友D:
绿色环保 就是功率有点低,5V2A就能用来给手机充电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绿色环保 就是功率有点低,5V2A就能用来给手机充电啦

效果好的话,购置功率大的太阳能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经检测,此时的整体功耗在0.6W左右,见图7所示,也就是说太阳能板支撑起这个实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的电 ...

以前活动用积分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物流快递正在恢复中,主要还是快过年了,年前规划年后办吧

哈哈,慢慢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活动用积分换的

老板家里,就是存货多呀。老师一年参加N个活动吧!

网友E:
冬天太阳能的功率还能达到这么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效果好的话,购置功率大的太阳能板。

得到了一个古董充电宝,用到了天阳能充电板,结果充电宝的容量只有2400,看到都无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板家里,就是存货多呀。老师一年参加N个活动吧!

哈哈,尽力而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冬天太阳能的功率还能达到这么高?

现在测的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阴天就没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得到了一个古董充电宝,用到了天阳能充电板,结果充电宝的容量只有2400,看到都无语了

可能与天气及太阳能板都有一定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与天气及太阳能板都有一定关系吧

标的只有2400的容量,估计是太老的,当时可能感觉很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尽力而为。

老师,是我学习的版样,哪个论坛都非常出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是我学习的版样,哪个论坛都非常出色!

哪会呢,也是有时顺手,有时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