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装置翻面之后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供电电流的方向?

楼主:
    最近有个朋友在玩四驱车,也是童心未泯;今天突然给我抛了个问题:四驱车正常行驶,因为路面颠簸翻车了(底朝天那种),因为轮胎比较大,还可以跑,就是方向是反的。今天问我有没有什么方法让车子翻车之后能改变供电方向(电机反转之后就可以继续往前跑),这样就不会出现前述车子向后跑的问题了。因为朋友知道我是学电子信息方面的,所以来问我,目前也是有点懵。看看论坛有没有什么好的法子哈哈哈

网友A:
放个水银开关,当正着跑的时候正着接,反着跑的时候到着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个水银开关,当正着跑的时候正着接,反着跑的时候到着接

可以试着改一改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着改一改哈哈哈     。

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C:
水银开关简单但是不好,如果有震动就会干扰,加入手机里的“方向传感器和磁力计”

Environment sensrs  这些传感器测量设备的物理位置。此类别包括方向传感器和磁力计

网友:
车上应该有方向设置的开关或按键之类的,估计没找到吧

网友D:
车子本来就有倒挡吧,车子倒了开倒挡不久前进了?

网友E:
在正面放个遮挡传感器

当车子翻面了这个传感器就起作用的

反之不起作用 就能知道哪面朝上

然而如果通过一个低矮的缝隙就不好判断了

基本上机械的别想了 你都翻车了 还不会误触吗?

网友E:
就是类似于红外的那种小开关检测

电梯门啊 液位计啥的

正常时候就是冲着天

翻过来对着地信号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正面放个遮挡传感器 当车子翻面了这个传感器就起作用的 反之不起作用 就能知道哪面朝上 然而如 ...

分析得很到位,机械的确实不太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类似于红外的那种小开关检测 电梯门啊 液位计啥的 正常时候就是冲着天  翻过来对着地信 ...

这个还没了解过,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子本来就有倒挡吧,车子倒了开倒挡不久前进了?

是玩具的四驱车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银开关简单但是不好,如果有震动就会干扰,加入手机里的“方向传感器和磁力计” Environmen ...

水银也怕 它破损,大多数都是玻璃的,四驱车也是经常撞

网友F:
来个角度传感器呢,或者弄个三轴,翻转肯定是能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来个角度传感器呢,或者弄个三轴,翻转肯定是能测出来的

角度对于姿态还真不好设计吧,两面都是平路 速度一样 咋分析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玩具的四驱车哈哈哈       。

没有倒挡啊……玩具的话应该是直流电机,安一个切换开关,把电源极性反过来就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倒挡啊……玩具的话应该是直流电机,安一个切换开关,把电源极性反过来就行行。

是的,玩具,要不然我这朋友也是够野的车翻了还想着让车跑

网友:
这在原来遥控车的基础上加电路估计不好加,不过可以试试,哈哈。加个二轴角度传感器,在平地上跑跑还是可以的。

网友:
按现在风口上的时髦说法就是加一个激光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