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能高性价比ATSAMD51评估板】RTC

楼主:
先来个理论知识:

RTC,英文是Real-time clock,翻译过来就是“实时时钟”,即单片机实时时钟,指可以像时钟一样输出实际时间的电子设备,一般为集成电路,因此也称为时钟芯片。RTC主要功能是为我们提供时间、日历及闹钟等与时间相关的服务。目前实时时钟芯片大多采用精度较高的晶体振荡器作为时钟源。有些时钟芯片为了在主电源掉电时,还可以工作,需要外加电池供电。

RTC一般都是用的32.768KHZ的晶振作为时钟。

框架:

晶振原理:

引脚:

   实时截图:

 代码:

RTC初始

    RTC_REGS->MODE2.RTC_CTRLA |= (uint16_t)RTC_MODE2_CTRLA_SWRST_Msk;

    while((RTC_REGS->MODE2.RTC_SYNCBUSY & RTC_MODE2_SYNCBUSY_SWRST_Msk) == RTC_MODE2_SYNCBUSY_SWRST_Msk)
    {
        /* Wait for synchronization after Software Reset */
    }

    RTC_REGS->MODE2.RTC_CTRLA = (uint16_t)(RTC_MODE2_CTRLA_MODE(2UL) | RTC_MODE2_CTRLA_PRESCALER(0xBUL) | RTC_MODE2_CTRLA_CLOCKSYNC_Msk | RTC_MODE2_CTRLA_ENABLE_Msk );

    while((RTC_REGS->MODE2.RTC_SYNCBUSY & RTC_MODE2_SYNCBUSY_ENABLE_Msk) == RTC_MODE2_SYNCBUSY_ENABLE_Msk)
    {
        /* Wait for Synchronization after Enabling RTC */
    }

    RTC_REGS->MODE2.RTC_INTENSET = 0x100U;
到设定就反转灯

    if (int_cause & RTC_CLOCK_INT_MASK_ALARM0)
    {
        alarm_triggered = true;
        LED_Toggle();
    }

主循环:

RTC_RTCCTimeGet(&sys_time);
        if(old_second!=sys_time.tm_sec)
        {
            printf("System time is:   %02d:%02d:%02d\r\n",sys_time.tm_hour, sys_time.tm_min, sys_time.tm_sec);
            old_second=sys_time.tm_sec;
        }
        if(alarm_triggered == true)
        {
            printf("\n\rAlarm Triggered in %02d:%02d:%02d,\r\n",sys_time.tm_hour, sys_time.tm_min, sys_time.tm_sec);
            if(++old_alarm_min>59)
            {
                old_alarm_min=0;
                if(++old_alarm_hour>23)
                {
                    old_alarm_hour=0;
                }
            }
            alarm_time.tm_hour = old_alarm_hour;
            alarm_time.tm_min = old_alarm_min;
            RTC_RTCCAlarm0Set(&alarm_time, RTC_ALARM_MASK_HHMMSS);
            printf("\n\rNext Alarm Triggered in %02d:%02d:%02d,\r\n",alarm_time.tm_hour, alarm_time.tm_min, alarm_time.tm_sec);
            alarm_triggered = false;

实时时钟到设定时,用LED翻转视频:

34ccb91ba624abcf0a3f874cd1b7228e

网友A:
RTC,英文是Real-time clock,翻译过来就是“实时时钟”,即单片机实时时钟,指可以像时钟一样输出实际时间的电子设备,一般为集成电路,因此也称为时钟芯片。RTC主要功能是为我们提供时间、日历及闹钟等与时间相关的服务。目前实时时钟芯片大多采用精度较高的晶体振荡器作为时钟源。有些时钟芯片为了在主电源掉电时,还可以工作,需要外加电池供电。

网友B:
贝能高性价比ATSAMD51评估板有备用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英文是Real-time clock,翻译过来就是“实时时钟”,即单片机实时时钟,指可以像时钟一样输 ...

网友A:
大佬,早上好,有时间带我玩玩板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贝能高性价比ATSAMD51评估板有备用电池吗?

没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早上好,有时间带我玩玩板子呀。

玩啥板子,论坛有很多牛人的

网友B:
现在的开发板上都不愿意带这些东西,估计他们也知道片内RTC不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开发板上都不愿意带这些东西,估计他们也知道片内RTC不准吧

内置的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