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HPM6750EVK2】-2原理图分析

楼主:
由于第一次接触功能这么强大的RISC-V处理器,需要简单分析一下原理图进行简单了解才能为后续驱动各种外设做准备。

首先是整个系统功能框图,HPM6750所能提供的片上资源还是很丰富的。从这个图可以看到三路usb和DC接口并联后提供给了DC模块,DC模块再把5VDC转换到系统所需的3.3VDC。也就是是说DC接口和三个USB任意一个都可为系统供电。

芯片的BOOT0和BOOT1通过拨码开关连接到了VBAT。

通过开发板手册中的描述,两组均为OFF时系统从NOR Flash启动。ON-OFF模式为在系统编程ISP模式,可以通过串口或者USB口烧写固件。

PZ4和PZ5连接了两个LED,是否启动可以通过条线设置。
两组用户按键分别连接了PZ2和PZ3。

P4为JTAG接口,可以连接JTAG设备对于MCU进行调试和下载。

系统外接了一颗128MBIT的FLASH,QSPI接口,用于存储程序和数据。

一颗RGB三色LED灯,分别连接了PB11,PB12,PB13。

调试接口的Type-c通过CH340E连接到了MCU的UART0,用于串口通信。

板载一颗AT24C02,该2KBIT的EEPROM通过I2C0连接到MCU。

RTL8201F驱动百兆网口。

网友:
介绍很详细,有图有说明,多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没有FSMC类的外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