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2~原理图批量粘贴

楼主:
选择当前的元件Ctrl+C
在按Ctrl+Shift+V  设置好你要的参数  点击确定

网友A:
赶紧换一个版本吧,AD21直接Ctrl+C加Ctrl+V就可以了,不用配置参数吧

网友B:
直接使用Ctrl+C加Ctrl+V就可以了,没有这么复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紧换一个版本吧,AD21直接Ctrl+C加Ctrl+V就可以了,不用配置参数吧

这是17年时候的存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使用Ctrl+C加Ctrl+V就可以了,没有这么复杂吧

这个功能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