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雪RP2040双核开发板】+02.Windows开发环境搭建(zmj)

楼主:
【微雪RP2040双核开发板】+02.Windows开发环境搭建(zmj)

本文主要介绍微雪RP2040-LCD-1.28开发板的开发环境搭建。

1. 安装软件

1.1 安装arm_gcc_compiler

arm_gcc_compiler下载链接:

//------arm_gcc_compiler
https://developer.arm.com/tools-and-software/open-source-software/developer-tools/gnu-toolchain/gnu-rm/downloads

这里我选择了和官方一样的的 2019-q4版本,我使用的操作系统为Win10,所以我选择gcc-arm-none-eabi-9-2019-q4-major-win32-sha2.exe。

注意:记得在安装时添加path到环境变量中。

1.2 安装cmake

cmake下载链接:

//------camke
https://cmake.org/download/

无特殊事项,默认安装即可。

1.3 VS-Code插件

VS-Code需要安装如下组件:

//------VS-Code需要安装对应组件
A.  MSVC
B.  Windows 10 SDK(10.0.18362.0)
C.  C++ Cmake tool for windows
D.  Testing tool core features -Build Tools
E.  C++ AddressSanitizer(Experimental)
//------Visual_Studio_Code下载链接
https://visualstudio.microsoft.com/zh-hans/downloads/

1.4 安装Python3.7

通常Windows10自带Python环境,如果没有可以参考下方链接:

//------Python版本
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s/windows/

这里我选择了最稳定版本的3.7.9,记得在安装时添加path到环境变量中(如果可以显示可以去除最大PATH长度,则去除)。

  • 如果因为make找不到Python而导致构建失败,应该将符号链接添加到可执行文件中

1.5 安装Git

Git下载链接

//------Git下载链接
https://git-scm.com/download/win
//---Git注意事项:
应该git允许使用第三方工具(checkbox to allow Git to be used from third-party tools)
选择”Checkout as is, commit as-is”
选择”Use Windows’ default console window”
选择”Enable experimental support for pseudo consoles”

2. 配置PICO-SDK

2.1 获取PICO-SDK和PICO-EXAMPLES

在一个你想要存放的SDK和EXAMPLES的一个文件中,建议路径短且无中文 打开git命令行,输入以下指令

git clone -b master 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pico-sdk.git
git clone -b master 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pico-examples.git

初始化、抓取并检出任何嵌套的子模块(一定需要运行,不然无法编译成功)

cd pico-sdk
git submodule update --init --recursive

2.2 设置PICO路径

  • 打开Visual Studio 2019

  • 工具->命令行->开发者PowerShell输入

setx PICO_SDK_PATH "[存放PICO-SDK路径]\pico-sdk"

或使用官方方法(此方法必须使用官方存放文件夹的相对路径)

setx PICO_SDK_PATH "..\..\pico-sdk"

2.3 编译例程

重启开发者PowerShell输入

cd [存放Pico-example路径]\pico-examples
mkdir build
cd build
cmake -G "NMake Makefiles" ..
nmake

2.4 可能出现的问题

可能出现的问题:

//------1.‘nmake’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A.Visual Studio 2019没有安装正确对应的组件
B.没有在Visual Studio 2019中打开开发者PowerShell
//------2.错误提示中出现cl.exe
A.Visual Studio 非2019版本
B.组件版本选择错误,上文有详细的说明
//------3.Cmake file ***
A.清空build文件夹,然后重新编译即可

//------END

网友:
后面哪些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已经处理过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