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电机套件 EVAL-IMOTION2GO 学习笔记一

楼主:
收到论坛的 英飞凌电机套件 已经是上一年的事情了,按惯例,首帖开箱和对电路做分析

快递到手后是一个名片盒大小的金属盒子;仔细查看标签上还有 SAMPLES 的字样;感觉这次的套件是为验证 英飞凌 自家的电机控制 IC 和IDE 而准备的,官方的文档中也强调该套件只做学习演示用,不建议该套件直接用于家电或轻工业场合

开盖后是小巧玲珑的一张板卡,和文档介绍的对比,似乎少了一把调节速度用的螺丝刀?

下边结合官方文档对板卡的组成做分析:

1.板卡基本上由 USB 接口,DC-DC 变换器,IMC 控制器,IPM 模块和 一个BLDC 三相电机组成

和实物的对应如下:

1.电源部分

套件从USB 处获得 5V 电压,经过 SOT-23 封装的 BOOT 升压芯片 MIC2250-1YD5-TR 芯片升到 15V 供给后端控制IC 和驱动IC 使用

二极管的存在保证了母线电流单向流动,无大电容的结构估计无法驱动重载和回收能量

由于供电来自 PC 的USB 接口,电流有限;驱动的电机相电流均值只有 50mA; 后续如果想做一些带负载的测试需要注意

2.板载下载调节器

经由 一颗 1117 转换出 3v3 电压给 XMC4200 使用,4200 将来自 PC 的USB 信号转换为 RXD/TXD 和 ICM 通信;引出的 TCK TMS 允许该板卡做下载器使用

LED3 指示OBS 供电正常

3. 控制模块

控制IC 使用的是 IMC101T-T038, 这是英飞凌自家的一款TSSOP-38 封装的低压三相无刷电机控制器,工作电压为 3v3 到5V,输出电流50mA;

支持单电阻或三电阻低压端采样,支持霍尔传感器信号,支持boost 或图腾 PFC 控制,支持 UART,PWM 或模拟输入的主机控制,支持无感控制

以及本次测评主题,英飞凌家的电机控制引擎(MCE)

板卡上相关原理图如下,可见:

PIN1,PIN38: 霍尔信号无引出 ,且 TSSOP-38 该PIN 悬空

PIN2 VDC: 母线电压采样输入

PIN6 IU: 使用单电阻采样,三电阻采样模式没有引出

PIN11~PIN16: 三相桥控制信号,支持 5-20Khz PWM 信号

PIN17 LED:状态灯指示

PIN18 GK: 门驱动保护信号输入

PIN22 23 24 27 PAR0~PAR3:参数表选择,无引出

PIN28 DIR :无引出无作用

PIN29, PIN30, PIN32, TSSOP-38 该PIN 悬空; (小疑问,PIN29 连接的 LED2 能起作用?)

PIN31 DUTYPR: 占空比/频率输入,无引出

PIN35 VSP: 模拟速度参考信号输入

PIN33 PIN34 :只使用 UART0 这组串口,UART1 无引出

仅在手册上的一些信息:

两个片上时钟源,分别为高速的 96Mhz 和 低速 32.75Hhz

芯片时钟未知,RAM 容量未知,FLASH 容量亦未知

4.功率模块

功率模块也是英飞凌自家IC,PQFN-36 封装的 IRSM836-015MA,最高工作电压 500V,输出电流 可到1A, 半桥模式驱动

  C19 C20 C21, 自举电容

PIN5 FAULT:错误输出信号;当低电压保护或 ITRIP 过流时该PIN 会输出 低 电平;其复位时间由外部的RC 网络决定,复位过后变为高阻态

  硬件上的设计是将 EN 和 FAULT 信号直接连接,当 FAULT 为低电平关闭使能,关闭PMW 输出

ITRIP 过流同样会关闭 PWM 输出,最高过流电压 0.55V(留疑)

5.板载三相电机

根据丝印信息,参数如下:

8 极对,6.2欧电阻,Lq0.58mh,  Ld0.52mH, 反电动势常数 0.21 V/KRPM

硬件篇章介绍到此,下篇开启软件记录
附上官网链接:https://www.infineon.com/cms/cn/product/evaluation-boards/eval-imotion2go/

附上 使用文档说明:

网友A:
这电机可以上万转吗?会不会飞出地球呀?

网友B:
功率模块的驱动电机功率也可以吧

 半桥模式驱动,最高工作电压 500V,输出电流 可到1A

网友C:
片上时钟可以达到高速的 96Mhz,有点高啊,一般也就40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可以上万转吗?会不会飞出地球呀?

有 15V 的母线电压在那呢,飞不出地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模块的驱动电机功率也可以吧  半桥模式驱动,最高工作电压 500V,输出电流 可到1A

给我的感觉是IPM 模块确实猛,不过电路设计上前端能拿到的电流电压太小,这个套件只能简单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片上时钟可以达到高速的 96Mhz,有点高啊,一般也就40M

这个是 IMC101TT038XUMA1 规格书的描述,第五页 模块框图如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 15V 的母线电压在那呢,飞不出地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