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管理芯片解锁难题

楼主:
笔记本电池管理模块里面主芯片型号是bq20z95,采用相应软件修改了解锁密码,原来两级密码是不同的,把两级密码修改成相同的密码后,再也解锁不了,刷rom也就没有了权限,问了很多专家,都说只有换芯片才能解决,不知哪位高手能有解决的办法啊?

网友:
是这样的,如把unseal和full access的 key设置相同的密码,无法识别是哪个密码,芯片会锁死

网友:
用初始密码解锁0414 3672试了没

网友:
很好的资料,可以区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