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海尔热水器

楼主:
服务12年的执水器漏水,今天新的热水器换装了,旧的拆一拆,分享一下。

 记得好象是新房子2010年买的,出厂日期不见,是不是退色了?

 外观还是没有退色。

为了方便拆旧机,先拆下镁棒,感觉还可以,还剩了好多。

 从旁边的盖板开始下手。

   找开盖子后看到两个温控器。

 取下温控器,拨出温度探头。

 拆下四个固定螺丝后可以拆下发热总存:

 发热管:

 拆出发热管后的样子:

 看看里面:

   里面有很多水垢,管壁有点生锈,可能是有锈点后出现漏水吧。

看看两个温控器:

   两个温度器串联在电路中,WY75H-C是控制加热,另一个是控制温度保护。

【总结】其实储水式电热水器就是一个大号的热得快。

网友:
看发热管还挺干净的,感觉温控和饮水机的很像

网友:
还离不开这个大号的热得快,说实话储水式比速热的要好不少,尤其是电速热的,到了冬季很可能功率就跟不上了

网友A:
感觉好像没啥硬伤,清理下还能用

网友:
内部是发蓝防锈工艺,现在都是这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像没啥硬伤,清理下还能用

漏水了,滴到台面,估计内胆锈了,没有砂轮,拆不开了,找不到漏水点。

网友:
漏水了千万不能用了,也别修了,这玩意修了没两年肯定又漏,漏水容易产生触电。

网友C:
镁棒做啥用的?

原来是大号热得快,想起来小时候热得快放大盆里烧开水准备洗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镁棒做啥用的? 原来是大号热得快,想起来小时候热得快放大盆里烧开水准备洗澡

镁棒好象是中和水中的杂质的。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D:
嚯 这个拆的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镁棒好象是中和水中的杂质的。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到时候再搜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嚯 这个拆的挺大的

目前是不是拆的体积算大的呀,为了写帖子,旧货都不卖不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是不是拆的体积算大的呀,为了写帖子,旧货都不卖不出去了。

哈哈 感谢为技术做出的贡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漏水了,滴到台面,估计内胆锈了,没有砂轮,拆不开了,找不到漏水点。

我的上一个热水器也是内胆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的上一个热水器也是内胆漏了   。

用了多少年的内胆?我这个用了12年,感觉质量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了多少年的内胆?我这个用了12年,感觉质量还可以。

租的房子,具体用了几年就不知道了,机子是挺旧的,外壳都发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租的房子,具体用了几年就不知道了,机子是挺旧的,外壳都发黄了。

海尔这外观还不错,一点都没有退色,早期的质量还可以,我原来买的全套海尔家电,都还在用,质量杠杠的。

网友F:
热水器也拆,这是要上房揭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热水器也拆,这是要上房揭瓦

为了论坛出帖子,只要有可能,就得折腾。

网友:
锻炼动手能力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不错的体验!

两个温控器中不调节的那个是温度开关,起过热保护作用,万一温控失灵不至于干烧或着火。

另一个带旋钮的是温控器,可以调节温度值。

远离都是双金属的。

网友G:
电热水器漏水通常不会是内胆锈蚀导致,只要镁棒的功能大致还在,就还轮不到内胆的锈蚀。应检查的地方是内胆的各种接口,比如进出水口、传感器接口等。

镁棒的作用是防止内胆、加热管等的锈蚀,其原理在中学化学中就讲过。镁属于活泼金属,镁元素相对构成内胆内壁、加热管外壁、传感器外壁、接口金属元件表面等的材料更容易失去外层电子,从而优先被锈蚀,进而保护了前述那些金属材料。

从楼主的照片看,楼主没有定期更换镁棒,在这种情况下,接口部分的金属可能发生锈蚀导致漏水。若内胆表面存在活泼性大于不锈钢的其它金属杂质,此时也可能造成内胆锈蚀,但海尔应该不至于。判断内胆还是接口锈蚀导致的漏水其实不难,用排除法即可。

这里提醒使用电热水器的网友,镁棒一定要定期更换,一般最多三年就得更换,如果水里的电解质含量较高,更换周期则更短。另外就是注意除垢排污,这个最好一年就进行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电热水器漏水通常不会是内胆锈蚀导致,只要镁棒的功能大致还在,就还轮不到内胆的锈蚀。应检查的地方是内胆 ...

大佬的提醒非常重要,我是一直都没有换过镁棒。但是这次问了一下装热水器的老板,换一次镁棒要1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的提醒非常重要,我是一直都没有换过镁棒。但是这次问了一下装热水器的老板,换一次镁棒要100块。

排污除垢时顺便看看镁棒是否需要更换就是,说是三年一换,但实际上跟水质关联很大,看镁棒锈蚀程度就知道了,能用就不必更换。你问卖热水器的换镁棒价格那是远高于自己换的,毕竟要加入服务成本和利润。作为电子工程师,自行更换应该很简单,网购镁棒就是,非原厂的配件也一样用,甚至用纯粹的镁棒(无支座的那种棒材)DIY都行。

网友H:
这玩意感觉没啥技术含量,但是想做好,也得下一番功夫,安全问题,防锈,加热,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玩意感觉没啥技术含量,但是想做好,也得下一番功夫,安全问题,防锈,加热,哈哈

关键是内胆防锈的问题,还有就是导电橡胶问题。

网友I:
真抗用啊,能用12年。现在的电子产品基本上就是个两三年的寿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抗用啊,能用12年。现在的电子产品基本上就是个两三年的寿命吧!

我感觉还可以了,我这里水质好,而且基本不关机。算好的了吧。

网友J:
哈哈。我也想拆一下我家里的热水器看看,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哈哈。我也想拆一下我家里的热水器看看,谢谢楼主的分享。

的好就别拆了,拆了很难复原的。我的不拆可以卖50块,拆了后20块钱。

网友K:
没水垢?挺干净的。是不是不烧开水就形成不了水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水垢?挺干净的。是不是不烧开水就形成不了水垢。。。

有很多水垢的,放水时出来了很多。放了水,大部分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