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 NUCLEO-U575ZI-Q 测评] 8-关闭TrustZone

楼主:
使能TrustZone挺容易的,只要勾选TZEN就行。但是从安全角度出发,关闭TrustZone就比较麻烦了。

当我们想直接去掉TZEN时,会出现下面的对话框,提示关闭TrustZone必须先把RDP的等级提高到1,然后再将RDP降到0,并在此时取消TZEN。

0. 准备工作

在执行下一步的时候要确保选项字节"nSWBOOT0"是勾选的,这样在出错的时候可以切换BOOT方式,使用ST提供的RSS程序启动。

1. 将RDP设置为等级1

首先将在cubeprogramer软件上将ST-LINK的mode配置成"热插拔"。

然后将RDP的值设为"DC"以提高RDP等级到1,然后应用。

配置成功之后,如果在连接ST-LINK的时候就会出现"Error:ST-LINK error (DEV_TARGET_NOT_HALTED)"的提示,或者连接不上ST-LINK。

就需要从RSS启动,RSS是ST公司嵌入到MCU中的程序。这就需要切换BOOT模式。将PH3接到高电平,在这个板子上就是CN11端子的7脚(PH3)接到5脚(VDD),然后复位。这时在连接就好了。

2.将RDP设置为等级0,同时取消TZEN

注意这两个标志位都要设置之后,再去点击应用

这时就可以关闭TrustZone了。TrustZone暂时研究到这里。

网友:
测评汇总:免费申请|ST NUCLEO-U575ZI-Q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28653-1-1.html

网友: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