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了身体哪里薄弱就消耗哪里

楼主:
阳之前和阳之后刚好有做过体检

正好可以看下身体的变化

脂肪少了整整两斤

表示缺的就是脂肪,阳一次就消耗了1kg,本来也就才4.7

看看大家的出现症状是不是都是自己薄弱的部分表现出来的

网友:
这个体检不是医院的那种,偏向于健康管理的那种体检,可以看到身体的蛋白质、细胞内外水分、骨矿物质等基础的营养物质的含量

网友A:
羡慕脂肪少了的呀。

网友B:
最近总咳嗽,吃了一周抗生素,有好转,但是感觉心跳比之前快很多,好在没啥其他影响,需要慢慢恢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总咳嗽,吃了一周抗生素,有好转,但是感觉心跳比之前快很多,好在没啥其他影响,需要慢慢恢复了

好好休息吧,咳嗽可不容易好了,而且还有少量的痰,尽量少吃抗生素

网友:
总感觉有点因祸得福呢,得病期间确实掉了,不过好转后就回来了,我掉的应该是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羡慕脂肪少了的呀。

我还羡慕胖了的哈哈哈

网友:
短时间内减重未必是脂肪少了,而是脱水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短时间内减重未必是脂肪少了,而是脱水所致。

这个是体检的仪器测出来的报告

网友:
短时间内减重未必是脂肪少了,而是脱水所致。

是啊~我同事还说他阳了轻了两斤 我说喝瓶水啥都回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近总咳嗽,吃了一周抗生素,有好转,但是感觉心跳比之前快很多,好在没啥其他影响,需要慢慢恢复了

我也是心跳快了,1km走了14分钟还心跳150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心跳快了,1km走了14分钟还心跳150

以4km/h的速度走路10min也算中等强度运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4km/h的速度走路10min也算中等强度运动了     ,

只是下楼做个核酸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啊~我同事还说他阳了轻了两斤 我说喝瓶水啥都回来了

我是杨康快两周称重的,也喝了不少水,应该就是降体重了,而且我本身就瘦体重变化不会很大,特别是体重降低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体检的仪器测出来的报告   。

体脂仪的原理就是测身体的交流导电性,此法有效的前提是身体含水量必须处于稳态。发热类疾病初愈以及剧烈运动后身体会脱水,此时身体含水量并非处于稳态,体脂仪读数不具明确意义。

即使身体正常,正确使用体脂仪也是有要求的。严格来说应该在晨起排尿后进行测试,此时基线相对最稳定,且用扣除个体差异后的导电变化量(注意是相对的变化量而非绝对量)数据来反映体脂的变化才是可靠的。也就是说,体脂读数本身未必可靠(存在基线个体化误差),但正确使用的前提下,体脂的变化量是可靠的(即知道胖瘦变化的程度量化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杨康快两周称重的,也喝了不少水,应该就是降体重了,而且我本身就瘦体重变化不会很大,特别是体重降 ...

间隔时间足够长,脱水问题可以排除,但依然不能确认是减脂,至少不能确认全是减脂导致的体重降低。人的肌肉阻力(大致跟活动量正相关)只需降低一周左右肌肉组织即开始萎缩,重量下降,这是人体能量保护机制所起的作用。在漫长的生命演化过程中,能量不足即吃不饱饭才是常态。在满足身体正常活动的前提下,优先消耗的是血糖,进而是肝糖原和肌糖原,消耗的差不多时,则优先降解肌蛋白来产生热量,直至达成能耗平衡,再之后才是消耗脂肪。脂肪的消耗有个复杂的生化反应过程,称“糖异生反应”,反应速度很慢,这是对抗饥饿的最后手段。正是因此,减肥不是容易的事,仅靠锻炼是不够的,必须将能量摄入降低到能量消耗以下并用阻力锻炼(力量锻炼)来维持肌肉量,此后坚持足够时间才能真正减肥,过程要持续对抗生物本能,故绝非易事。

网友G:
我觉得脂肪半个月多了2斤

肚腩从不明显到厚度暴增

中招以来不敢运动,最多就是散散步

接下来要开始康复锻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脂肪半个月多了2斤 肚腩从不明显到厚度暴增 中招以来不敢运动,最多就是散散步 接下来要开 ...

我也是想去运动来着,想着刚杨康就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