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和电感粘在一起的 是热敏电阻吗?

楼主:
现拆一个开关电源 发现它电感和热敏电阻连接在一起 请问是干嘛用的?有哪位见过这种电路?

网友A:
你都没有图片啊。。。。。。。。。。。。。发现它电感和热敏电阻连接在一起 请问是干嘛用的?有哪位见过这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有图片啊。。。。。。。。。。。。。发现它电感和热敏电阻连接在一起 请问是干嘛用的?有哪位见 ...

没拍下来 就是发现是和电感用胶水粘在一起的

网友:
说明热敏是用于电感过温保护的,进一步分析需要知道电感在电路中的位置。

网友:
电感温度检测 用来监控看电感状态的吧

网友:
如果凝结在一起,热敏电阻没有反馈控制,这样也就没有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