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元件图 丝印 不知道啥器件

楼主:
哪位知道这是啥元件吗?

网友:
缺乏参照物,不好判断,只能说可能是极性元件,比如二极管之类。照片需要周边器件、丝印等参照,最好根据电路来分析。

网友:
淘宝识图看看? 像是二极管或者tvs? 有一边是四条杠杠

网友A:
丝印反查试试,或者芯查查APP,输入丝印就可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印反查试试,或者芯查查APP,输入丝印就可以查

谢谢。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