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原理图能看出来芯片功能如何吗

楼主:
看原理图能看出来芯片功能如何吗

这是一个刹车灯半亮--高亮爆闪的原理图,双正为高亮爆闪,请各位大神瞅瞅看

网友A:
功能你自己不是已经说出来了吗,这是LED驱动器吧

网友B:
你是想问逻辑吗?内部的执行逻辑

网友:
或者是时序图 高低电平的逻辑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能你自己不是已经说出来了吗,这是LED驱动器吧

是个LED驱动,这是其中一个设计方案,目前我还不太懂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问逻辑吗?内部的执行逻辑

嗯嗯,就是想了解内部的执行逻辑

网友C:
这个芯片可能是 世微的 AP2402。

产品描述

AP2402 是一款 PWM 工作模式,高效率、外围简单、内置功率管,适用于 5-100V 输入的高精度降压 LED 恒流驱动芯片。输出最大功率可达 15W,最大电流 1.5A。

AP2402 可实现三段功能切换,通过 MODE1/2/3 切换三种功能模式:全亮,半亮,爆闪,

AP2402 工作频率固定在 150KHZ 左右,同时内置抖频电路,可以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干扰。另外采用平均电流采样模式,可以提高宽输入电压情况下的电流精度。

AP2402 带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5V~100V 输入条件下,短时短路不会损坏电源器件。

AP2402 还有过温调节电流的功能。当芯片内部的温度达到 140℃左右时,会自动调低输出电流。

特点

◆ 宽输入电压范围:5V~100V

◆ 固定工作频率:150KHZ

◆ 可设定电流范围:10mA~1500mA

◆ 内置抖频电路,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

◆ 平均电流模式采样,恒流精度更高

◆ 0-100%占空比控制,无电流节点跳变

◆ 输出短路保护

◆ 过温保护

◆ 三功能模式:全亮/半亮/爆闪

◆ ESOP8 封装

应用领域

◆ 手电筒

◆ 汽车灯照明

◆ 电动车/摩托车灯照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问逻辑吗?内部的执行逻辑
嗯嗯,就是想了解内部的执行逻辑

嗷嗷~看datasheet呗 里面时序图 逻辑模块啥的功能都有

网友:
https://www.sekorm.com/docs/share?docId=1944543&installed=1&uid=LXdflXgaTaDSbJD5HfO9vg%3D%3D&st=1673262112494 你看看这个像不像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可能是 世微的 AP2402。 产品描述 AP2402 是一款 PWM 工作模式,高效率、外围简单、内置功率 ...

行家呀,确实是这个型号的,请问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行家呀,确实是这个型号的,请问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我是硬件工程师,有20年的找原器件的经验,都是经验,没法具体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硬件工程师,有20年的找原器件的经验,都是经验,没法具体说。

确实,这经验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10年成王,20年封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这经验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10年成王,20年封神了

我可称不上什么王什么神,就是见的电路板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