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 NUCLEO-U575ZI-Q 测评]+ 串口屏的数据更新、波形绘制及启停控制

楼主:
串口屏在数据检测及控制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将串口屏与U575ZI的高性能相结合,则可大大增强应用功能和表现力。

以触摸式环境状态检测记录仪为例,其整体的处理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主界面设计

这里仅以其中的数据显示和波形绘制为主加以介绍,其显示的器件为7寸串口屏,它的分辨率为800*480像素点, 它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如图2所示,所使用的是串口UART 2。

为进行数据显示和波形绘制,其主界面的设计如图2所示。

图2主界面设计

在更新显示数据时,只需以串口向其发送具有参数的相应指令即可。

以更改温度值为例,就是更新变量t1的文本值,其指令形式为:t1.txt=“数据值”ff ff ff,见图4所示。

图3 更新温度值

图4 更新效果

要实现数据波形图的绘制,其方法也十分简单,只需向指定的通道方式相应的数据即可。

为向通道0发送数据120为例,其指令为:

add 17,0,120 ff ff ff

图5绘制波形

其绘制效果如图6所示,其它通道的绘制仿此。

图6绘制效果

解决了串口屏的所有显示问题,剩下的最后问题就是启停控制。

实现启停控制的程序如下:

aRxBuffer[0]=0x0;
  t=0;
  while (1)
  {
        RTC_TimeShow(aShowTime);
		HAL_UART_Receive(&huart2, (uint8_t *)aRxBuffer, 1, 500);
		if (aRxBuffer[0]==0x5A)
		{
			 t=1;
		}
		while (t)
		{
			HAL_UART_Receive(&huart2, (uint8_t *)aRxBuffer, 1, 500);
			if (aRxBuffer[0]==0x51)
		    {
			      t=0;
		    }
		}
  }

通过该项目的设计,可以发现将串口屏与U575ZI开发板结合起来,可大大增强设计功能和表现力,它是比较实用的应用方案。

网友:
测评汇总:免费申请|ST NUCLEO-U575ZI-Q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2865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