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CH246&CH241无线充电套件测评】智能手表充电座拆解(备选改装方案)

楼主:
    作为备选改装方案的智能手表充电座今天也来拆解一下。如果这个充电座改装起来不麻烦的话后续还会继续进行改装,否则这次的测评还是以耳机仓的改装为主。

    充电座背面有防滑硅胶条,里面有拆解的螺丝,差点就直接硬拆了。

    后面是拆解后盖,这个后盖也是卡扣结构的,卡得比较紧,上次用手扣完全扣不动,这次买了拆解工具很快就扣出来了。

    拆开后盖后里面就一块比较简单的PCB,作用应该是实现电压诱骗功能的板子。内部还有三块磁铁,这个充电座和智能手表是通过磁吸式触点连接进行充电的。触点是四个pogopin和智能手表连接充电。

    电路结构非常简单,整块板子就一块芯片。芯片型号没有找到,目前只能确定是圣邦微的芯片。

    这个充电座该无线充电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充电座内部空间很小,基本上只能放下原装那个PCB;

    2、无线充电模块PCB大小形状可以改,形状好好规划以下可能可以放置无线充电接收模块,但是确定合适的形状可能难度会比较大;

    3、无线充电模块放置进去之后还得将线圈放进充电座子里面,这个应该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4、充电座中间有个圆形孔直径大概由10mm左右,需要更改线圈的大小,而且线圈中间部分的隔磁片需要挖圆孔,挖孔之后是否会影响线圈的感值也需要考虑。

    可能的解决方案:后盖不装,嘉立创打样一个平面的后盖,这样就可以将充电座变厚(原来的外壳是卡扣结构无法加大厚度)。

网友A:
卡扣结构的本身设计比较紧凑了,不用螺钉紧固,如想改变结构确实比较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扣结构的本身设计比较紧凑了,不用螺钉紧固,如想改变结构确实比较不方便

这个备选方案可能不再进行改装了,确实有点不太好改,耳机充电仓那个已经改好了,后续如果有什么好办法再继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