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芯片软起动

楼主:
话说这个是TI的LMR36520,它说的这个内部软起时间通常以什么方式实现?这个貌似搜不到。

BUCK型DCDC的占空比等于输出除以输入,这个伏秒平衡是建立在稳定的条件下,那么上电那个一瞬间,电源芯片的负载电容电压为零,电源模块的占空比是怎么变化的?从最大慢慢变到设计值?

网友A:
软启动恰恰不能一开始就最大占比,而是从最小占比开始,即控制输出电压逐渐升高来降低浪涌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启动恰恰不能一开始就最大占比,而是从最小占比开始,即控制输出电压逐渐升高来降低浪涌电流。

实测输出确实是花了大概5ms,从0升压到12V,我这个主要担心的是电感饱和电流0.6A,开机的时候不确定电感上的电流,正常工作不超过300mA.我来按电容大小估计下电容的充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启动恰恰不能一开始就最大占比,而是从最小占比开始,即控制输出电压逐渐升高来降低浪涌电流。

我就是只焊接了这些器件,测试的电压上升速率,我来估计下电容的充电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启动恰恰不能一开始就最大占比,而是从最小占比开始,即控制输出电压逐渐升高来降低浪涌电流。

另外,版主知道如果芯片不自带软起功能,那么开机一瞬间,占空比是怎么变化的吗?

网友C:
先去下载这个产品的说明书,正常ti网站有英文版,也可看看是否有中文版及应用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版主知道如果芯片不自带软起功能,那么开机一瞬间,占空比是怎么变化的吗?

如果没有软启动,开启瞬间就会以最大占空比输出,毕竟输出端电压为0。

网友D:
猜测 一开始元件也是直接占空比拉满 发现毛刺和尖峰太大 来咱们造个软启动吧 代码写写唉可以了 上线开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去下载这个产品的说明书,正常ti网站有英文版,也可看看是否有中文版及应用说明。

这个datasheet当然有,也看过,虽然以前拜读过《开关电源从A-Z》(大概叫这个名),对伏秒积等理论有一定了解,毕竟几年前了,时间长没看过,因此datasheet里面的公式怎么来的,怎么计算还是不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猜测 一开始元件也是直接占空比拉满 发现毛刺和尖峰太大 来咱们造个软启动吧 代码写写唉可以了 上线开卖

这个是软起动电路,软起那个没想的这么容易,虽然软起电路看起来简单,但是负载电机的特性和电机所带负载(传送带、水泵、风机、破碎机等)特性很难,很难起的顺顺利利,版主不会是想做这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软启动,开启瞬间就会以最大占空比输出,毕竟输出端电压为0。

版主,根据上面的电路图参数(无负载),示波器测试DCDC的12V输出软起过程线性从0升至12V,所需时间为4.8ms,能估算出DCDC软起过程最大输出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根据上面的电路图参数(无负载),示波器测试DCDC的12V输出软起过程线性从0升至12V,所需时间为4.8 ...

不能。你应该采信器件手册,根据器件手册推荐的参数选择元件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