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毫米波雷达传感器模块评测】24G毫米波雷达传感器模块开箱及尝试使用

楼主:
这次申请海凌科HLK-LD116S-24G,非常幸运,仅有的一个名额选中了我,首先感谢EEWorld和海凌科给予机会。

一、开箱:

收到快递后,第一时间拆包:

这个毫米波雷达传感器模块, 非常的小巧。

先来看看这面:

 从这个途中,可以看到主芯片,是一块BISS0001。

BISS0001是一款红外传感信号处理器芯片,其基本特点如下:

这个传感器本身的特点如下:

再来看看背面:

背面有TX和RX,这个不是串口,是信号的发送和接收。

只有当着一面,对准探测区域,才会有效。

这个传感器的接口,使用了XH2.0 3针带锁的接口,方便使用传感器连接线连接到开发板。

二、尝试使用:

通过说明书,可以了解其基本原理:

通过手册,也了解到这个传感器的使用,非常的简单:

既然其信号输出就是高低电平,那么就先连接到一块Arduino开发板上进行基础的测试。

具体连线如下:

信号输出V0,连接到了Arduino的D10引脚。

因为我连接到了扩展板,扩展板上也有一个LED,连接到了D13,所以下面的程序,把这个LED也用上了,如果检测到了移动,就点亮LED。

编写的具体程序如下:

const int inputPin = 10;  // HLK-LD116S-24G V0连接到D10
const int ledPin = 13;    // LED为D13

int inputState = 0;  // 探测状态

void setup() {
  // 串口启用
  Serial.begin(115200);

  // 初始化LED
  pinMode(ledPin, OUTPUT);

  // 初始化输入口
  pinMode(inputPin, INPUT);
}

void loop() {
  // 读取输出口的状态
  inputState = digitalRead(inputPin);

  if (inputState == HIGH) {
    // 点亮LED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 else {
    // 熄灭LED
    digitalWrite(ledPin, LOW);
  }

  Serial.println(inputState);

  // 演示
  delay(100);
}

然后将Arduino 连接到电脑,并编译下载:

然后打开Arduino内置的串口绘图仪,就能看到输出的信号信息了:

如果探测区域没有移动,则都是低电平,如果有移动,则会如上图输出高电平。

同时,Arduino上的LED也会跟随的熄灭或者点亮:

三、小结

这个毫米波雷达传感器模块,使用简单上手快,后续将会进一步探索期具体的各项指标,深入的进行研究学习使用。

网友:
乔老师,那是神速呀,期待老师的大作,认真学习如何用雷达传感器模块。

网友A:
一文就了解了这个毫米波模块,要是能多一些功能就好了!

网友:
速度很快啊,一天你竟然就收到了,都开始玩上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文就了解了这个毫米波模块,要是能多一些功能就好了!

这个传感器确实功能确实较为单一。

不过一般作为公共场所或者家里的检测到有人移动,灯就自动亮,还是很满足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传感器确实功能确实较为单一。   不过一般作为公共场所或者家里的检测到有人移动,灯就自 ...

对哈,和红外功能还是不一样的,应用场景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