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电源控制芯片的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反激电源控制芯片的电源供电问题

 如下图,控制芯片的Vin和Vdd是如何给芯片,在不同工作阶段供电的?

 红线所画的两条线是如何工作的?

谢谢.

网友A:
此供电电路令人疑惑:红色线标出的两条道路并没有任何联系,左边红色线供电电路中没有储存能量的电容,电阻直接进芯片引脚。没有储存能量的电容,芯片连一个驱动MOS管门极的脉冲也发不出来,电路无法启动。

严重怀疑该电路的准确性。

最好把该控制芯片datasheet找出来仔细看看。

网友:
两路供电之间的联系,有一种可能是通过芯片内部,VIN引脚通过芯片内部为VDD引脚的22uF电容充电。22uF电容充电后芯片开始工作输出PWM脉冲,数个PWM脉冲后22uF即转由变压器辅助绕组经二极管D3供电。

是否如此,当然要看该芯片datasheet才能够知道。

网友:
R4、R5提供启动期间供电,过程应如楼上maychang所言。看器件简介,启动电流仅需7.5微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供电电路令人疑惑:红色线标出的两条道路并没有任何联系,左边红色线供电电路中没有储存能量的电容,电阻 ...

“此供电电路令人疑惑:红色线标出的两条道路并没有任何联系”

如果上面电路令老师疑惑,下面这个电路也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供电电路令人疑惑:红色线标出的两条道路并没有任何联系” 如果上面电路令老师疑惑,下 ...

我在2楼说过『最好把该控制芯片datasheet找出来仔细看看。』

在3楼又说『是否如此,当然要看该芯片datasheet才能够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供电电路令人疑惑:红色线标出的两条道路并没有任何联系” 如果上面电路令老师疑惑,下 ...

【如果上面电路令老师疑惑,下面这个电路也是有问题?】

对5楼电路,我想说的话和2楼3楼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面电路令老师疑惑,下面这个电路也是有问题?】 对5楼电路,我想说的话和2楼3楼是一样的。

请问老师,下面这种形式的电源电路VCC与VDD的形式的芯片老师见过没有?成立不成立,也要看芯片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下面这种形式的电源电路VCC与VDD的形式的芯片老师见过没有?成立不成立,也要看芯片手册? ...

【下面这种形式的电源电路VCC与VDD的形式的芯片老师见过没有?成立不成立,也要看芯片手册?】

看手册,那是当然之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下面这种形式的电源电路VCC与VDD的形式的芯片老师见过没有?成立不成立,也要看芯片手册? ...

首帖电路,5楼电路,芯片内部通常是一个高耐压MOS管,在芯片未工作时从高压输入端取得电流为VDD端电容充电。待VDD端电容充电到一定电压后,该高耐压管关断,由电容为芯片供电,输出PWM脉冲。在反激电路工作若干周期后,即由变压器附加绕组经整流后为芯片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下面这种形式的电源电路VCC与VDD的形式的芯片老师见过没有?成立不成立,也要看芯片手册? ...

但是,芯片内部高耐压管即使不关断,在电容充电达到一定电压芯片开始工作后,从高压(300V)处经大电阻取得的电流也不会影响芯片工作,因芯片VDD引脚消耗的电流远比从高压经大电阻取得的电流大得多。高耐压管关断,只是减少了大电阻上的功耗。

网友C:
Vin是开机时给芯片供电,后续有疏忽后从变压器获取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in是开机时给芯片供电,后续有疏忽后从变压器获取电流。

请问,“后续有疏忽后”是个什么意思,芯片误操作?

为什么不直接获取变压器的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后续有疏忽后”是个什么意思,芯片误操作? 为什么不直接获取变压器的电呢

我猜他是想说 ”输出“ 而少敲了一个字母C,结果就变成了 ”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