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型号

楼主:
  以下是一个充电模块中的一个芯片,目前估计应该是快充诱骗芯片,根据丝印没有查到具体型号,有没有认识的?

网友A:
SGM看是圣邦微的LOGO

好像圣邦微不做快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SGM看是圣邦微的LOGO 好像圣邦微不做快充

拆了一个充电座,里面就这一个芯片

网友B:
诱骗芯片得接到D+ D- 2根线上,你图上看D+ D-也没引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诱骗芯片得接到D+ D- 2根线上,你图上看D+ D-也没引出来啊。

只是猜测哈哈哈

网友:
论坛里应该有sgm的吧

网友:
补一个世强的链接,老师们看看是不是这个 https://www.sekorm.com/docs/share?docId=404885&installed=1&uid=LXdflXgaTaDSbJD5HfO9vg%3D%3D&st=1673567190245

网友C:
哈哈,只有丝印,没有型号,可以通过丝印反查芯片,还得把电路原理简单 逆向一下确认芯片是否正确,哈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只有丝印,没有型号,可以通过丝印反查芯片,还得把电路原理简单 逆向一下确认芯片是否正确,哈哈, ...

有根据丝印反查过,没有找到呢,只能通过原理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