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LINK灯变绿了,无法识别设备

楼主:
我的JLINK前几天用的好好的,今天插上突然灯变绿了,不能识别芯片,而且电脑不能识别设备。

我在网上搜索解决办法,先擦除,总之经过一系列操作,该烧写固件了。

我找到的文档里说,打开烧写软件,设置好后,插上USB线,烧写选项会变为有效。

可是我的电脑没有变为有效。

如下图:

请问高手,我的JLINK是不是坏了?谢谢!

网友A:
Jlink几啊,之前用jlink11的时候也出现过掉固件的事情,我这有对应回复工具

网友B:
绿灯一直亮,好像JLink就没在运行。重新安装一下JLink驱动试试,电脑端确定没问题了,再找Link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Jlink几啊,之前用jlink11的时候也出现过掉固件的事情,我这有对应回复工具

JLINK V9.4。你能把对应修复工具发我一下吗?谢谢!

chenbingjy@sina.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灯一直亮,好像JLink就没在运行。重新安装一下JLink驱动试试,电脑端确定没问题了,再找Link的问题。

谢谢!重装了不管用。

网友:
我的JLINK的芯片是AT91SAM7564AU。

SAM-BA软件找不到对应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Jlink几啊,之前用jlink11的时候也出现过掉固件的事情,我这有对应回复工具

版主大佬,这么早就用上v11了,家里必有矿呀!

网友D:
交叉测试 试试别人电脑 试试别的软件 代码啥的。非工程模式只能这样交叉的试来确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大佬,这么早就用上v11了,家里必有矿呀!

公司统一买的,有的芯片真心调不了啊,只能升级,不过都是盗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公司统一买的,有的芯片真心调不了啊,只能升级,不过都是盗版

前天也花了300大洋,用来调瑞萨的触摸。工具那是相当的花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天也花了300大洋,用来调瑞萨的触摸。工具那是相当的花钱呀。

瑞萨的新RAM单片机用的是M33核的,心亏手里有一个,还掉固件了,正版2000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交叉测试 试试别人电脑 试试别的软件 代码啥的。非工程模式只能这样交叉的试来确定

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