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TREETECH CB1】 以太网模块初始化失败如何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不错

以太网模块的配置主要是时钟和IO配置。时钟有外部引入50M或者以太网phy芯片接25M内部产生50M。

网友:
这一看就是常年在Linux下搞,出问题一下就知道去哪里找。

网友:
硬件上关注phy芯片的几个配置引脚是否按照datasheet规定上拉或下拉,软件上关注phy芯片的复位gpio或供电gpio是否在正常工作状态(上拉或下拉)

网友:
不要去想软件驱动有啥问题,一般是硬件的问题,或gpio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