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回顾:12月21日瑞萨电子 Arm MCU 的新能源进击:RA6T2

楼主:
直播时间:12 月 21 日(周三)下午14:00-15:30
直播主题:瑞萨电子 Arm MCU 的新能源进击:RA6T2
观看回放:点击观看

ppt下载:点击下载

问答汇总:

Q:RA6T2功耗,性能怎么样

A:RA6T2不属于低功耗产品,主打高性能和实时控制。以全速240MHz运行Coremark为例,功耗为139 uA/MHz 典型值

Q:有没有一些具体应用案例。

A:已经在motor和电源领域,很多应用

Q:RA6T2的参数在哪查阅?谢谢

A:可登录我们官方网站,下载数据手册获得。

Q:支持LCD显示屏显示吗?如果支持,支持多大分辨率?

A:RA6T2芯片上没有集成TFT-LCD控制器,但是可以通过SPI外接组态屏。集成TFT-LCD控制器的有RA6M3,支持800x480

Q:在逆变器应用中,RA6T2的那些外设会最好的发挥性能

A:我们的GPT timer和高性能ADC,都有很好的应用

Q:PWM精度能到多少ns

A:最小分辨率可以达到156 ps

Q:RA6T2在新能源里优势是什么,有哪些特色功能?

A:高算力,高速ADC,高精度PWM,三角函数和二阶滤波硬件加速单元,助力数字电源应用和高级电机控制

Q:E2的使用说明文档在哪能找到?

"A:可在renasas官网找到相关支持内容,请参考如下网址https://www.renesas.cn/cn/en/software-tool/e2studio-information-ra-family

https://www.renesas.cn/cn/en/document/qsg/renesas-ra-family-e2-studio-2022-07-or-higher-quick-start-guide?r=2872001"

Q:RA6T2 flash有0等待区吗?

A:RA6T2 flash可运行在120MHz,主频不超过120MHz时,全片Flash都是0等待区

Q:RT-Thread Studio上没有RA6T2的BSP,近期会上吗?

A:目前没有现成的例程,可以参考该BSP制作教程:https://www.rt-thread.org/document/site/#/rt-thread-version/rt-thread-standard/tutorial/make-bsp/renesas-ra/RA%E7%B3%BB%E5%88%97BSP%E5%88%B6%E4%BD%9C%E6%95%99%E7%A8%8B

Q:支持有哪些外设接口

A:通讯这边包括CAN,SPI,I2C,SCI, ADC,DAC, IRQ等功能

Q:有什么sercurity相关的功能?

A:芯片唯一ID,AES件模块,真随机数发生器

Q:采用什么单片机设计数字电源,对于单片机的抗干扰性能有特殊要求吗?

A:没有特殊要求。注意温度范围就行

Q:采用ARM MCU设计数字电源的主开关频率建议设置在多少范围内?

A:开关频率取决于硬件电路,拓扑。MCU的频率设置可以非常高,一般上M都可以

Q:单片机内部的flash最大多少?谢谢

A:看具体哪一颗MCU. RA6T2当前片上flash 512KB

Q:新能源汽车的底盘电子控制器中,有哪几个系列的单片机适合采用?

A:

Q:瑞萨单片机对应的编译器是免费的吗?

"A:RA的GCC-ARM编译器是免费的,Keil-AC6和IAR-ARM编译器需要想第三方公司获取相应的license。

RX和RL78也都提供免费的版本(60天内免费,RX:128K限制,RL78:64K限制)"

Q:如果只有51系列以及PIC系列单片机实际编程设计经验,入手瑞萨RA6T2单片机编程开发,请问有什么上手经验指导?

A:请参阅《瑞萨RA MCU基础知识》https://www.renesas.cn/cn/zh/products/microcontrollers-microprocessors/ra-cortex-m-mcus/ra-book

Q:单片机的单个端口驱动电流多少?谢谢

A:不同的功能,电流能力不同,请参看技术手册46.2.3,46.2.4约在2---20mA之间

Q:瑞萨单片机通过寄存器配置的代码保护功能怎么样?

A:RA6T2 是Cortex-M33内核,通过trustzone和生命周期管理(DLM)机制实现代码保护。寄存器级别的也提供Memory Protection Unit.

Q:SCE划分了多少个等级类别?

A:不太清楚您的问题。SCE是瑞萨MCU 片上加解密硬件的名称,分几个等级什么意思?

Q:RA6T2是已经通过了汽车芯片等级认证吗?

A:RA6T2是工业通用MCU,不是车规级MCU

Q:RA6T2抗干扰性能如何?

A:Latch-up, ESD-CDM, ESD-HBM还有其他可靠性测试指标,请参看文档:https://www.renesas.cn/cn/zh/document/prr/r7fa6t2xxx-reliability-report?r=1542426

Q:RA6T2市场上有投入多少量了?

A:RA6T2已经广泛应用于通用变频器,伺服以及微逆,便携式储能多个头部客户的量产项目中

Q:这里能申请评估板吗?

A:瑞萨和野火合作的RA6T2开发板及相关教程正在开发中,预计明年初可以发布,请关注瑞萨微信公众号【瑞萨MCU小百科】

Q:RA6T2是几核的?

A:RA6T2是基于ARM Cortex-M33单核MCU

Q:RA6T2在新能源领域有哪些优势?

A:高算力,高速ADC,高精度PWM,三角函数和二阶滤波硬件加速单元,助力数字电源应用和高级电机控制

Q:RA6T2内核基于ARM哪个版本?

A:ARM Cortex-M33

Q:RA6T2适合哪些应用场景?

A:高级电机控制,数字电源应用

Q:RA6T2用于新能源行业有哪些优势?

A:高算力, 240MHz@CM44;高速12-bit ADC,最快6.25M sps;高精度PWM,156ps

Q:RA6T2有提供评估板吗?

A:RA6T2有MCK评估板,另外野火公司也在协助我们开发另一款评估板,将在近期上市

Q:RA6T2有哪些封装形式?

A:目前有100pin,64pin和48pin三种方案,其中QFN有64和48的方案,另外三种有LQFP

Q:RA6T2支持连接哪些外设?

A:各种通讯接口I2C,CAN,SPI,SCI,各种timer,ADC,DAC

Q:瑞萨电子是否有提供电机控制算法?

A:我们网上可以下载sensorless,encoder,磁编,hall的通用样例代码,另外我们有很多的第三方,可以提供更贴切的某一应用领域的解决方案

Q:RA6T2适合新手入门吗

A:都是arm 内核的MCU,开发环境支持IAR,KEIL,或者e2studio

Q:RA6T2支持AT指令吗?

A:AT指令,是软件层面,通过UART等通信口给所连接模块发送命令

Q:RA6T2抗干扰性能如何?

A:Latch-up, ESD-CDM, ESD-HBM还有其他可靠性测试指标,请参看文档:https://www.renesas.cn/cn/zh/document/prr/r7fa6t2xxx-reliability-report?r=1542426

Q:RA6T2功耗怎么样

A:RA6T2不属于低功耗产品,主打高性能和实时控制。以全速240MHz运行Coremark为例,功耗为139 uA/MHz 典型值

Q:RA6T2支持哪些网络通信协议?

A:RA6T2目前支持的通信接口有CAN, SPI, UART, I2C

Q:RA6T2在硬件架构上有哪些创新?

A:内核采用ARM V8架构的Cortex-M33;瑞萨自有高速片上Flash可以运行在120MHz;6.25 MSPS的高速ADC处于业界领先水平;集成三角函数运算和二阶滤波硬件单元

Q:RA6T2有哪些安全保护机制?

A:功能安全方面,有内存保护单元MPU,带ECC的SRAM,独立看门狗,ADC自检,Flash'区域保护;信息安全方面,有AES硬件模块,真随机数发生器,芯片唯一ID等

Q:RX-T系列支持定制化应用吗?

A:RX-T也是通用MCU,只是其上集成的硬件模块和外设更加适用于电机控制和数字电源。芯片本身没有绑定在什么制定应用上,用户完全自由开发

Q:RA6T2可以使用哪些编程语言/

A:最常用的是C,C++和汇编也都支持

Q:RA6T2对系统环境有哪些要求?

A:开发环境支持IAR,KEIL, E2Studio,在Windows,Linux,iOS机器上都可以开发。MCU本身的工作环境温度支持-40° ~ 105°

Q:有176引脚封装的吗

A:RA6T2目前最大的引脚方案是100pin

Q:支持功能安全ASILB吗

A:RA6T2是工业通用MCU,支持工业级别的功能安全,SIL2/3, IEC61508

Q:是否有开发板可以申请?

A:数字电源参考板的资料我们会在【瑞萨MCU小百科】后续公布下载地址;电源开发板的申请,后面会考虑相关活动,请关注,谢谢

Q:RA6T2最大内核工作频率是多少

A:240MHz

Q:PWM脉冲最高频率是多少KHz?

A:最大分辨率156ps

Q:ADC最高采样频率,采保时间多长?

A:高速12-bit ADC,最快6.25Msps,采保时间参看数据手册Table 46.34,时间为100-----140ns。

Q:ADC上限6.25Mhz,那DAC的上限频率多少?

A:请参看Table 46.42,约3us

Q:特色新意有几多?

A:高算力,高速ADC,高精度PWM,三角函数和二阶滤波硬件加速单元,助力数字电源应用和高级电机控制

Q:瑞萨又有哪些自主的独特创新元素?

A:高算力,高速ADC,高精度PWM,三角函数和二阶滤波硬件加速单元,助力数字电源应用和高级电机控制

Q:对干扰影响的防控性能是否也有哪些优化创新?

A:电源系统可以用磁珠,加共模电感等等,mcu主要依靠外围电路和PCB布板增强抗干扰性。

Q:瓶颈与挑战有哪些

A:将会根据市场的情况不断推出新品,服务于客户需求

Q:优化拓展剑指何方?

A:我们还将发布基于RA6T2的双向储能的数字电源方案,以及更多拓扑的参考实现

Q:R7FA6M5BH3CFC是属于哪个系列的?

A:这是RA6M5系列

Q:如果要做电机控制,是用RA系列还是RX系列?是否有直流电机控制的参考?

A:RA和RX家族都有专用于电机控制的【T】系列产品

Q:有低功耗的MCU吗?最低功耗电流多少?

"A:ARM平台里RA2是低功耗,以RA2E2为例,Down to 100µA/MHz in Active, 250nA in Software Standby

如果不固定是arm内核,瑞萨的RL78 MCU功耗更低"

Q:用户可以改程序吗?

A:程序是烧写在片上Flash,当然可以多次擦除修改

Q:RA6T2有哪些通讯接口?

A:CAN,SPI,I2C和SCI通讯接口

Q:RA6T2有几个ADC?

A:最大可达两个单元38个通道

Q:RA6T2是马达控制吗?可以进行多马达控制码?

A:马达控制是RA6T2的主要应用方向,可以进行双马达控制

Q:瑞萨的芯片都是再背景工厂里生产的吗?

A:瑞萨北京工厂是后端封测;wafer和封测,我们都有双产线来保证供货稳定和弹性

Q:RA6T2支持CAN吗?

A:支持

Q:RA6T2适用于哪些场景

A:在motor控制领域和新能源领域已经有应用

Q:RA6T2可以控制几个电机

"A:我们有10个可生成互补的pwm timer,

可以进行双马达控制"

Q:瑞萨私有内核的MCU都支持什么开发环境

A:私有的rx核支持 官方推荐e2 studio和CS+系列

Q:RA6T2做电机控制,PWM精度可以到多少

A:最小分辨率156ps

Q:RA8的RAM会到多大

A:1MB

Q:有没有适合工业HMI的MCU,带触摸显示屏的

A:RA6M3, RX65x, RX72x系列

Q:与通用的ARM内核相比,瑞萨MCU的自有内核有什么优势

A:瑞萨私有32位内核RX的效率高于ARM内核。第三代RX内核的coremark跑分比ARM M7内核还高20%

Q:瑞萨MCU做电机控制,支持哪些电机位置传感器接口

A:作为MCU,没有限定具体应用,我们网上可以下载encoder,磁编,hall的通用样例代码,

Q:RA6T2做电机控制,环路带宽可以到多大

A:PWM定时器时钟精度120M,整个系统对应带宽最大未作测试

Q:RA6T2 120MHz的flash速度与主频是独立的么

A:120M的Flash访问速度,CPU主频可以达到200MHz。

Q:双向储能框图中,用一个RA6T2不行吧,PWM通道足够么

A:瑞萨现在正在做双向储能方案,就是1颗RA6T2实现两级PCS。RA6T2可以支持10对PWM信号

Q:耐温多少?零下40是不是可以用

A:可以的。RA6T2工作环境温度,-40°~105°

Q:GUI是免费的吗?

A:免费下载

Q:数字电源能否支持多路DCDC的恒流驱动设计?

A:可以的,具体路数要看选择的MCU的PWM的个数

Q:RA6T2比RA2提高了那些性能?

A:完全不同档次的MCU,一个是汽车,一个是飞机

Q:RA6T2带浮点DSP 计算吗

A:ARM cortex-m33内核自带FPU

Q:如果做个升压电源需要注意哪些?

A:一般用BOOST电路,主要电感与电流采样设计

Q:开发板可以申请?

A:数字电源参考板的资料我们会在【瑞萨MCU小百科】后续公布下载地址;电源开发板的申请,后面会考虑相关活动,请关注,谢谢

Q:RA6T2用在新能源领域有什么优势?

A:在新能源应用中的 power conversion system这个socket上,相比其他通用MCU,RA6T2在算力,高精度PWM通道,高速ADC,三角函数加速/硬件滤波,都有很大差异化,适合做PCS

Q:RA6T2为什么能用于1KW?

A:理论上我们的mcu可以用于多种电源类型方案,只是目前我们介绍的这个方案是1kw的。

Q:用于电机控制和新能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A:根据应用不同,所调动的芯片单元不同。

Q:保护功能可由单片机控制吗?

A:保护功能可用单片机实现,特别是RA6T2有POE功能模块,可以硬件切断PWM输出。

Q:瑞萨有物联网方向集成无线功能的单片机吗?

A:RA4W1支持BLE5.0

Q:瑞萨有cortex a8的芯片吗?

A:暂时没有。瑞萨MPU产品目前支持的是R4,R52内核

Q:用在新能源领域的单片机与其它领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A:芯片的高可靠性,芯片对功能安全的支持,都是新能源领域比较看重的芯片能力

Q:温度采集和散热功能是通过什么实现的?、

A:采集温度传感器。散热是风冷

Q:RA6T2的AD最高速率支持多少?

A:12bit 最高0.16us, 16bit最高0.18us.

Q:RA6T2芯片资料和数字电源应用资料在哪里可以获得?

"A:RA6T2芯片资料(文档,软件包,工具)可以在官网上RA6T2的主页下载:https://www.renesas.cn/cn/zh/products/microcontrollers-microprocessors/ra-cortex-m-mcus/ra6t2-240mhz-arm-cortex-m33-trustzone-high-real-time-engine-motor-control

数字电源资料,请关注【瑞萨MCU小百科】,后续会公布下载地址"

Q:有集成CAN FD控制器的型号,或者未来的计划吗?

A:RA6T2就支持CANFD,RA6M5还有双CANFD,后面出的系列都会从CAN 2.0升级到CANFD,比如即将推出的RA4E2, RA4T1,RA6E2

Q:这个芯片和TMS320F28377D相比有什么优势?从运算速度和可靠性方面比较

A:28377D,双核芯片均工作在200MHz;RA6T2是单核工作在240MHz;但是RA6T2有高速片上Flash,无需像8377D那样把需要运行在CLA中的代码拷贝到RAM中,在片上Flash上执行也能高效率

Q:RA6T2 MCU能达到多少位...?

A:32位

Q:RA6T2 的通信接口有哪些...?

A:通讯接口包括CAN,SPI,SCI,I2C

Q:RA6T2 可以WiFi下升级吗

A:通过UART外接wifi模块,可以实现该功能

Q:在全浸没式电极锅炉行业有应用吗

A:

Q:瑞萨MCU有哪些封装?

A:QFN有48和64pin方案, LQFP有48,64,100pin三种方案

Q:RA6T2有硬件加速器吗?

A:TFU三角函数和 iir滤波两个专用加速器

Q:RA6T2支持哪些高端电机算法?

A:从理论上讲我们的mcu的硬件设置是专门用于motor应用领域的,我们的高性能硬件可以对应各种应用情况,我们官网有通用的sensorless,encoder,磁编,hall方案,我们合作的第三方具有专门应用于某个领域的方案

Q:RA6T2主频多大?

A:240Mhz

Q:RA6T2的ADC和DAC最大多少位的?

A:ADC最大16bit,DAC最大12bit.

Q:RA6T2有增益放大器吗?

A:有内部PGA,单端输入和差分输入两种。

Q:暖通空调有应用吗?

A:暖通空调可以应用

Q:电机控制套件可以申请吗?

A:可以在官网或者本地支持供应商处申请

Q:控制精度能到多大?

A:timer最高分辨率 156 ps

Q:PWM定时器有多少个?

A:有10个通道的 GPT timer

Q:芯片供货资源充足吗?

A:瑞萨MCU从wafer到封测,都有双产线支持,来保证供货的稳定和弹性

Q:抗干扰性能怎样?

A:Latch-up, ESD-CDM, ESD-HBM还有其他可靠性测试指标,请参看文档:https://www.renesas.cn/cn/zh/document/prr/r7fa6t2xxx-reliability-report?r=1542426

Q:有类似的应用案例原理图可以分享吗?

A: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瑞萨MCU小百科】,后续会提供方案下载地址

Q:RA6T2是否适合马达控制?

A:目标是专门用于马达领域的mcu。也可用于新能源领域。

Q:RA6T2有哪些类型通讯接口?

A:目前支持CAN,SPI,SCI和I2C通讯方式。

Q:RA6T2能用哪些IDE进行开发?

A:官方推荐e2studio,keil和 IAR也可以支持

Q:RA MCU如何保证电机驱动的安全性?

A:我们有POEG功能模块单元,可以接收信号,在不通过mcu的情况下,单独切断PWM输出

Q:瑞萨RA6T2的最大主频能够达到多少?

A:240Mhz

Q:瑞萨的RA6T2可以使用那个OS ?

A:常见RTOS都支持,FreeRTOS,RTThread,AzureRTOS等

Q:RA6T2目前集成TFU的吗?

A:是的,集成三角函数加速单元

Q:RA6T2可以跑精简的Linux内核吗?

A:RA6T2是MCU,跑RTOS比较得心应手

Q:RA6T2设备输出稳定性如何?功能与特点主要有哪些?

A:不清楚您的设备输出指的是具体哪方面的外设功能。我们的产品都是可以保证在电气特性范围内正常工作的,具体请参考硬件手册。

Q:瑞萨烧写仿真工具是专用的么?

"A:烧写和仿真工具有Segger jlink和瑞萨的E2-Lite, EZ-Cube3等

烧写还支持串口烧录和USB烧录方式,具体可以参考https://www.renesas.com/jp/en/document/apn/standard-boot-firmware-ra-family-mcus-based-arm-cortex-m33?r=1542426"

Q:请问RA6T2的能否满足车规级别要求,带几路CAN,批量价格是多少

A:RA6T2是工业级MCU,非车规MCU。当前支持一路CANFD

Q:在瑞萨MCU里有没有针对汽车仪表当面的应用,可以驱动7寸屏,带倒车影像的

A:RA6T2芯片上没有集成TFT-LCD控制器,但是可以通过SPI外接组态屏。集成TFT-LCD控制器的有RA6M3,支持800x480

Q:PWM死区控制怎么做的?

A:有专门的死区寄存器,可以设置死区时间。

Q:demo板哪里可以申请?

A:数字电源参考板的资料我们会在【瑞萨MCU小百科】后续公布下载地址;电源开发板的申请,后面会考虑相关活动,请关注,谢谢

Q:RA6T2主频最大多少?

A:支持240MHz

Q:RA6T2抗EMC 怎样?

A:芯片本身没有EMC指标,主要依靠电路设计完善EMC功能

Q:硬件加速是怎么实现的?

A:我们有三角运算单元TFU和滤波器单元IIR,芯片内部硬件实现。

Q:RA6T2支持那些类型电机控制?

A:从原理上来说,我们的mcu是可以控制目前市场上几乎所有的电机使用类型,目前我们官方提供的样例程序,包括sensorless,encoder,hall,磁编等

Q:如何获取评估套件?

A:可以登录我们官方网站,或者联系本地代理商获得。

Q:有BLDC的软件包吗?

A:我们官网有BLDC样例程序包。可登录免费下载。

Q:FLASH是在所有主频都是零等待周期吗?

A:flash在120MHz,所以主频如果跑在120MHz及以下,就不用等待周期。如果要跑在240MHz主频,就一个等待周期

Q:供货周期多久?

A:供货正常,大体在20WK以内,具体型号请和瑞萨销售对齐

Q:RA6T2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的方案?

A:motor领域和电源领域为主要应用方向。

Q:瑞萨电子 Arm MCU有低功耗系列的吗?

"A:RA2主打低功耗系列;带CAN接口推荐RA2L1:https://www.renesas.cn/cn/zh/products/microcontrollers-microprocessors/ra-cortex-m-mcus/ra2l1-48mhz-arm-cortex-m23-ultra-low-power-general-purpose-microcontroller

不带CAN且小封装,推荐RA2E1和RA2E2:https://www.renesas.cn/cn/zh/products/microcontrollers-microprocessors/ra-cortex-m-mcus/ra2e1-48mhz-arm-cortex-m23-entry-level-general-purpose-microcontroller"

Q:请教一下 有推荐替代英飞凌 XMC4700 的 MCU 吗

A:RA6T2和RX72T都是适合做高端电机控制和数字电源应用的

Q:RA6T2 MCU是一个产品系列,还是单独一种产品的称呼?

A:是renesas一个arm核产品,根据内存和功能配置不同,可以有集中成品方案。

Q:RA6T2是否支持所有不同类型的电机?

A:我们mcu从理论上讲,可以对应各种类型电机的,有足够强大的外设应用于各种场合

Q:请问新手如何快速上手RA6T2,跪求最适合新手阅读的书籍?

A:https://www.renesas.cn/cn/zh/products/microcontrollers-microprocessors/ra-cortex-m-mcus/ra-book

Q:RA6T2支持蓝牙不?

A:RA6T2 暂时不支持,RA4W1有集成BLE5.0

Q:RA6T2是否支持CAN通信口?最高可以支持几路?

A:当前支持1路CANFD.

Q:结束了??

A:可以继续提问,今天没有完成的回答,我们后续完成后,会一起发出来

Q:RA8是不是最强产品(还未上市??)

A:只能说即将上市的RA8主频最高,Flash资源更丰富。“强”不“强”还要看外设:RA6,RA8里不同子系列针对不同应用,集成的外设也不相同。

Q:RA6T2相对于TI产品线,有什么重大特点?

A:都是针对电机控制和数字电源应用。但是RA6T2具有片上高速Flash,可以运行在120MHz;不用像友商产品那样需要把运行在CLA中的关键代码拷贝到RAM中;RA6T2的GPIO占用率也比友商更高。

Q:RA系列MCU产品型号定义能简单介绍下,如何快速选型?

A:请关注【瑞萨MCU小百科】公众号,搜索一篇文章【瑞萨RA系列MCU选型指南】

Q:瑞萨RA MCU在BMS产品中的应用有什么独特的解决方案?

A:RA MCU在BMS应用中被广泛应用于从控,主控,总控各个位置上。瑞萨还提供带AFE级联的BMS参考方案

Q:RA6T2相比RA6T1都有哪些提高?

A:内核,主频,ADC通道数目,DAC都有增加。RA6T2还集成运放,三角函数和二阶滤波加速单元

Q:野火的书籍有电子版可以下载吗?能否提供下下载地址?

A:

Q:哪里能免费下载RA6T2相关应用开发的源代码或案例可以学习?

"A:瑞萨官网可以下载RA6T2的软件包:https://www.renesas.cn/cn/zh/products/microcontrollers-microprocessors/ra-cortex-m-mcus/ra6t2-240mhz-arm-cortex-m33-trustzone-high-real-time-engine-motor-control

该方案的资料,后续会在【瑞萨MCU小百科】公众号公布下载地址,敬请关注"

Q:交错BOOST和单机性逆变是什么意思?

A:交错是并联移相的意思,减小纹波。单极性是指中点电压没有负压。

Q:RA6T2一般常用使用场景是什么?哪些场景是不建议用RA6T2的?

A:RA6T2主动电机控制和数字电源应用。低功耗和人机界面可能就不是最合适的选择

Q:T1,T2,T3,T4具体有什么区别?如何选型?

A:RA6T系列现在只有T1,T2。相比T1,T2在内核,主频,ADC通道数目,DAC都有增加。RA6T2还集成运放,三角函数和二阶滤波加速单元

Q:未来MCU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工程师如何把握这种趋势?

A:跟着瑞萨MCU走就对了

Q:RA6T2支持哪些IDE开发

A:IAR,KEIL, e2Studio

Q:RA6T2对比RA6M4有哪些提升?

A:都是RA6系列,T代表主打电机和数字电源,M代表主流型更加通用,通信接口更加丰富。定位不同

Q:RA6T2的适用性如何

A:RA6T2主打电机和数字能源

Q:是否需要考虑散热的问题?

A:各功率期间已经紧贴散热片,散热片上有温度传感器,可控制风扇协助散热。

Q:对于电源滤波干扰等参数有无要求

A:要根据具体的PCB设计来定

Q:RA6T2目前货期如何

A:供货正常,大体在20WK以内,具体型号请和瑞萨销售对齐

Q:RA6T2的特点是什么?

A:高算力,高速片上Flash,高速ADC,高精度PWM,三角函数和二阶滤波硬件加速单元,助力数字电源应用和高级电机控制

Q:RA6T2有啥优势?

A:高算力,高速片上Flash,高速ADC,高精度PWM,三角函数和二阶滤波硬件加速单元,助力数字电源应用和高级电机控制

Q:静态电流多大?

A:Mcu没有静态电流的概念,在Active情况下约100µA/MHz, 在Software Standby模式下低到250nA。

Q:OLED驱动需要外接吗?

A:该方案采用I2C外挂OLED模块

Q:RA-T的data Flash是纯Flash吗,还是模拟的EEPROM?擦除寿命呢?

A:125,000 program/erase (P/E) cycles

Q:5V宽电压支持是仅针对GPIO工作模式吗?还是复用外设功能时也兼容5V,比如UART、I2C、SPI等?

A:RA2支持的供电范围是1.6~5.5V。针对所有I/O引脚

Q:RA6T2的RAM可以外扩吗?最大可以支持多大内存?

A:RA6T2暂时不支持 外扩memory

Q:RA6T2最多可以同时控制几个逆变器?

A:取决于逆变器方案的复杂程度。该方案实现的逆变器,只用到RA6T2很少一部分资源。

Q:RA6T针对变频器应用有啥保护功能吗?怎么实现的?

A:RA6T2有专门的保护功能单元POEG,可以接收外部信号,或者内部基准电压阈值,直接触发切断PWM输出,硬件实现,不需跳入中断或者cpu干预动作

Q:RA6T2引脚与其他RA族产品兼容不?

A:引脚90%兼容,软硬件可重用性很高

Q:RA6T2主要针对哪些应用场合?

A:主要针对motor和新能源应用场合。

Q:可以用于新能源充电桩吗?

A:RA6T2适用于数字电源应用,充电桩是目标应用之一

Q:在电路设计时需要外挂FLASH吗?

A:我们有512K coreflash 和16K dataflash

Q:RA6T2支持远程控制吗?

A:可以通过UART外接无线模块实现远程通信和控制

Q:搭配的无线方案是哪种?有没有参考?

A:瑞萨提供WiFi、BLE等无线链接的方案,有的已经嵌套在FSP中。具体可以参考https://renesas.github.io/fsp/group___r_e_n_e_s_a_s___n_e_t_w_o_r_k_i_n_g___m_o_d_u_l_e_s.html

Q:RA6T2的性价比如何?优势在哪里

A:

Q:demo的全套资料从哪获得?

A: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瑞萨MCU小百科】,后续会提供方案下载地址

Q:有电机控制库提供吗?

A:我们官网有部分控制类型的motor样例程序库

Q:有带无线功能的型号吗?

A:RA4W1

Q:安全性方面有那些设计?

A:功能安全方面,有内存保护单元MPU,带ECC的SRAM,独立看门狗,ADC自检,Flash'区域保护;信息安全方面,有AES硬件模块,真随机数发生器,芯片唯一ID等

Q:技术支持途径有哪些?

A:瑞萨原厂FAE,代理商FAE

Q:支持OTA升级吗?

A:支持OTA升级,包括差分升级

Q:RA6T2 是否已经适配好了功能安全库?以及芯片层面有哪些功能安全设计呢?

A:功能安全库自检库,支持所有RA系列MCU。芯片层面,SRAM的ECC/Parity check, ADC自检,看门狗,Flash区域保护,时钟精度测量等

Q:请问演示的 PPT 能否提供一下?

A: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瑞萨MCU小百科】

Q:RA6T2 是否支持逐波限流的发波?是否支持 Fault 处理?

A:不支持,目前POE可以硬件直接关断PWM输出,但是标志位需要手动清0,不能自动恢复。

Q:是否有一些数字电源、逆变器的参考方案提供呢?

A: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瑞萨MCU小百科】,后续会提供方案下载地址

Q:RA6T2支持CAN FD吗

A:支持的, CANFD

Q:RA6T2有RTT支持吗

A:目前没有现成的例程,可以参考该BSP制作教程:https://www.rt-thread.org/document/site/#/rt-thread-version/rt-thread-standard/tutorial/make-bsp/renesas-ra/RA%E7%B3%BB%E5%88%97BSP%E5%88%B6%E4%BD%9C%E6%95%99%E7%A8%8B

Q:RA6T2的优势主要在哪里?

A:

Q:RA8将会是什么内核?

A:ARM的最新一代ARM V8架构的内核,比M7更新一代内核

Q:RA6T2支持从外部FLASH运行程序吗

A:不支持

Q:RA6T2支持哪些软件集成开发环境(IDE)?

A:我们官方推荐e2studio,另外KEIL和AIR也支持。

Q:RA6T2是否提供评估板?如果提供,如何购买?

A:我们官方有MCK开发板,野火也在协助我们推荐一版,可以通过本地供应商或者官网寻找购买。

Q:RA6T2适用于哪些行业或者领域?

A:可用于Motor控制领域和新能源领域

Q:RA6T2是否提供各外设的参考驱动程序源代码,或者支持图形化配置生成各外设的驱动程序源代码?

A:我们推荐的e2 sutio有嵌入的FSP,是可以实现图形化配置各种外设的。

Q:RA6T2系统主频最高可达到多少MHz?

A:240Mhz

Q:RA6T2系列MCU是否有车规级的产品?如有,是哪些型号?

A:瑞萨的MCU,从产品部门来看,分为汽车和非汽车。目前介绍的RA6T2,是工业级,没有车规级

Q:RA6T2系列MCU,支持哪些操作系统?

A:所有业界常用的RTOS,比如国内常见的FreeRTOS, RTT;还有微软的AzureRTOS

Q:RA6T2目前供货情况如何?交货周期大概多少周?

A:供货正常,大体在20WK以内,具体型号请和瑞萨销售对齐

Q:降低CPU负载是怎么实现的?

A:硬件实现,无需软件参与

Q:瑞萨RA6T2是车规级的产品吗,是否带功能安全?这个料有多少种低功耗模式,最低功耗能够做到多少?是否有完整的底层sdk开发包?另外是否和第三方软件公司有合作提供autosar支持开发包?

A:RA6T2是瑞萨工业MCU,不是车规芯片。但是在工业领域的 功能安全,支持IEC61508,还有SIL3

Q:RA6T2是否支持多路ad同时采集?

A:2个独立ADC,还各自带3路采样保持,因此可以同时对6路信号采样

Q:RA6T2的调试接口是自家的E1还是jlink?还是都支持?

A:都支持

Q:瑞萨RA6T2是车规级的产品吗,是否带功能安全?这个料有多少种低功耗模式,最低功耗能够做到多少?是否有完整的底层sdk开发包?另外是否和第三方软件公司有合作提供autosar支持开发包?

A:RA6T2非车规级产品,支持工业级别的功能安全,SIL2/3, IEC61508。有4种低功耗模式,为139 uA/MHz 典型值。

Q:RA6T2是否带硬件lin控制器?听了专家的对瑞萨RA6T2的详细介绍,个人感觉RA6T2用在新能源汽车中的汽车空调电动压缩机,鼓风机,暖风水泵开发中使用比较合适,刚好我司最近正在开发相关产品,希望能使用的上

A:您好,RA6T2的串行通讯模块(SCI)支持simple LIN mode。您可以参考硬件手册26.11章节,确认是否符合您的应用场景。https://www.renesas.com/jp/en/document/mah/ra6t2-group-users-manual-hardware?r=1542426

Q:RA6T2的adc的最短采样周期是多少

A:最快12bit模式,6.25 MSPS

Q:fsp中是否提供了lin的demo?

A:目前还没有。

Q:那个型号用在机器视觉方面

A:

Q:48v-400v这个升压过程中散热是怎么考虑的?

A:把MOS管贴在散热片上散热的

Q:这几个型号的三角函数加速能力有差别吗

A:目前支持三角函数加速硬件单元的有RA6T2和RX72T。该硬件单元运算时间和芯片的系统主频有关。

Q:目前32位MCU供货能力如何?

A:大体在20WK以内,具体型号不同,需要和销售沟通

Q:RA系列产品用途哪个最广泛

A:RA是通用MCU,在工业,家电,消费,能源各方面都有广泛应用

Q:支持的SPI通信速率最大是多少

A:60Mbps

Q:CAN通信支持5M通信速率吗

A:CAN 达到1M, CAN-FD达到5M

Q:MUC IO是否有钳位二极管保护过压或者欠压

A:没有。请在绝对最大定格范围内使用。

Q:RA6T2是否有硬件设计指南?

A:我们有样板原理图和一些应用笔记,可以提供芯片周围设计参考

Q:请问瑞萨的ARM MCU通过什么软件编程?

A:目前我们官方推荐的IDE是 e2 sudio.

Q:RA6T2内置的ADC是逐步递进式?多少位?

A:逐次逼近的是12bit,另外我们还有白噪声的16bit

Q:RA6T2上跑RTOS有参考方案吗?

A:FSP包里都有例程

Q:RA6T2是lock step类型吗?

A:lock step,按照“锁步核”定义:两个核运行同样的程序,周期性比较输出结果。RA6T2是CM33单核MCU,可以通过在系统级通过双芯片结构支持SIL3。

Q:32位的单片机可以代替DSP做电机控制算法处理吗?

A:瑞萨是电机控制领域的老牌领导者,从RL78,RX到RA家族,都有中,高,低不同定位的MCU专用做电机控制

Q:瑞萨的单片机有集成以太网模块的吗

A:当然有,瑞萨RA系列MCU中,RA6M3/4/5/6, RA6E1带以太网接口;RX系列MCU中,RX65N带以太网;RX72M、RX72N带2个以太网接口

Q:RA6T2有哪些封装?现在供货情况怎么样?

A:LQFP 48/64/100, QFN 48/64;供货很好

Q:ee studio ide主要针对瑞萨单片机?还是其他系列的单片机也支持?

A:e2 studio可以作为我司三大系列,RA,RX,RL78产品的开发工具使用

Q:RA6T2应用场景有哪些?

A:主打高端电机控制和数字电源应用

Q:片上耦合会带来额外的电磁干扰么?怎么解决

A:这里说的片上耦合,是指芯片外设模块上的事件可以触发芯片其他外设(比如ADC,定时器)的动作

Q:RA6T2主频有多高

A:240Mhz

Q:RA6T2温度范围是?

A:工作温度(环境温度) -40° ~ 105°

Q:瑞萨MCU外扩sram flash用的什么接口?

A:CS区域控制器,支持8位/16位外部memory扩展,最高支持16MB;SDRAM区域控制器,支持最高64B的SDRAM,burst传输可高达120MHz

Q:有哪些措施可以加速环路运算呢?

A:我们有硬件三角函数TFU和滤波器IIR,两款加速器。

Q:片上的FLASH容量大小会影响读取速率吗?

A:当然不会。RA6T2的高速片上flash,读取速度高达120MHz

Q:交错Boost如何保证均流呢?

A:在PCB布线的时候注意对称。

Q:PFC boost升压都是顶在400V吗?

A:不是的,400V是保护电压.基本在340V左右。

Q:瑞萨的ARM生态与ST的ARM生态有哪些不同呢?

A:ARM生态这一块异曲同工,都是通过各种工具,设计资源,方便客户快速上手。

Q:无线子系列的segment LCD是一个什么样的外设呢?

A:就是段码式LCD,9seg x 4com

Q:RA系列MCU内部是不是也嵌入了DSP单元用于提高算力呢?

A:首先RA6系列MCU采用的Cortex-M33内核支持DSP指令,另外RA6T2特别在片上还集成了做二阶滤波的硬件单元

Q:RA6T2 mcu的英文全称是什么呢?瑞萨在国内有哪几个仓储呢?

A:RA6T2,代表瑞萨ARM内核的MCU RA6系列中,第二代用于电机控制/数字电源的MCU

Q:模拟外设的片上耦合是什么意思呢?

A:就是说外设事件可以触发到片上其他模块(定时器,ADC,DAC等)的动作

Q:资料软件包哪里获取

A:我们官网有很多通用的motor样例程序,电源这个可以和当地代理商联系获得,我们还有一些IDH合作方,提供一些专门应用领域的应用方案

Q:RA6T2的MCU最高可支持几位处理

A:RA6T2是32位MCU

Q:RA6T2与单片机比较,有哪些优势

A:RA6T2本身也是MCU,即国内常叫的“单片机”。单片机从8位,16位已经进化到32位。RA6T2是支持ARM最新一代ARM V8架构内核的高性能MCU

Q:数字电源 是Pwm控制开关管吗

A:是的

Q:RA6M4 有哪些典型例程?

A:请参考EK-RA6M4 例程项目说明文档:https://www.renesas.cn/cn/zh/document/apn/ek-ra6m4-example-project-bundle?r=1333976

Q:T2能够同时输出几路PWM

A:10路PWM单元,输出10对PWM信号,即20个PWM波形

Q:M4和T2都是M33内核,有何侧重?

A:RA6M4和RA6T2,都是CM33内核,但是外设根据目标应用不同而有所不同。高速ADC,高速片上Flash,高精度PWM是RA6T2上特有的;而RA6M4的“M”代表mainstream,侧重通用功能,在通信接口方面更加丰富:以太网,USB,双CAN,MMC接口等;还带Touch电容触摸单元

Q:逆变器方案中 T2是用在把12V直流 进行振荡采样 然后进行变压吗?

A:T2是电流采样

Q:FPU是什么DSP是什么

A:FPU:浮点运算单元;DSP:数字信号处理

Q:申请试用逆变器

A:如需调试样件,请联系本地代理商支持

Q:逆变并网控制怎么实现程控

A:并网主要控制交流电流,与电网电压同相位

Q:LLC全称是是什么

A:LLC并不是电路的英文缩写,代表谐振转换电路,由两个电感L,一个谐振电容C组串。

Q:什么叫双向

A:DC/AC和 AC/DC, DC/DC电能转换的方向

Q:如果采用T2,在电机驱动,逆变器,之后还有剩余硬件资源吗

A:取决于应用所需算法复杂度,对flash/ram以及PWM/ADC等硬件资源的消耗。该1KW 单向逆变器,在RA6T2上实现,只占用了很少的资源。

Q:瑞萨社区下次开源在什么时候

A:

Q:DC-DC芯片的EN脚 输入波形或脉冲 来实现片选 DC 输出,会不会有很大的尖峰突变?

A:一般都有软起动设计,不会有尖峰

Q:定时器控制PWM能够实现吗?没有这方面例程

A:RA6T2这款芯片是专门面向motor应用领域的,有8种PWM输出模式。

Q:如果PWM能够在输出后被挂起,就能总无刷普通电机实现步进电机的定位

A:PWM输出可以实时控制,我们的芯片已批量应用于步进电机领域

Q:ADC有几个通道?

A:更具封装大小不同,最大两个单元38个通道

Q:有几路串口?

A:RA6T2最高支持6路串口

Q:RA6T2产品的优势和特点有哪些?

A:特点是主打高端电机控制和数字电源应用。优势在于高速案例,高速片上Flash,高速ADC,高精度PWM通道

Q:瑞萨电子产品售后服务如何?

A:我们有完善的售后服务团队

Q:瑞萨的ARM MCU通过什么软件编程?支持哪些开发软件?

A:官方推荐e2studio,也兼容IAR和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