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Jlink V11

楼主:
为了调试瑞萨芯片的触摸功能,出血本买了一个jlink11。今天到货,原先安装过jlink v8的驱动的,插上就可以用,但是一摸外壳有点发热,为了一探究竟,拆开来看看。

 旁边的缝很宽,用手指甲插入缝中,轻松打开:

 主控芯片为NXP LPC4322JET100,发热源就是主控芯片。有点烫手呀,不知道夏天会不会烧呀。  背面:

 来个与以前的老大哥(V8)的合影:

   希望他能皮实耐用吧,你们的V11,也发烫不?

网友:
这个的D版的吧

网友A:
对的,这个300大洋,官方的听说好几千呀,哪买得起喽。看做工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的,这个300大洋,官方的听说好几千呀,哪买得起喽。看做工就知道了。

我一个正版的,不发热,一直通电几天都不发热

网友C:
我的和这个外观一样是V9的,没有感觉到发热,用了六七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和这个外观一样是V9的,没有感觉到发热,用了六七年了

V9跟v11不是一样的MCU V9的好象是stm32 F205,NXP在我的想象中不应该发热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正版的,不发热,一直通电几天都不发热

我晕,我上电试一天看看,如果不行好退货。。。。。,有点害怕呀

网友D:
怕热啊,加个散热片或者风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怕热啊,加个散热片或者风扇

这个可能有点技术难度呀,里面是个密闭的盒子,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有点技术难度呀,里面是个密闭的盒子,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正常是不会烫的,建议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是不会烫的,建议退货

真的会是这样吗?我再试试先。

网友:
山寨也有质量好坏的,话说v11是啥时候出的。

能掰开发板尽量不要去买这种

网友F:
发烫?从来没有遇到过,我一直用的正版的Segger的JLink烧录器,你那个应该是D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烫?从来没有遇到过,我一直用的正版的Segger的JLink烧录器,你那个应该是D版的

商家同意退货了,今天退回去了,正版的买不起呀。

网友G:
和我习惯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拆开看看,顺便学习或改造。

这种情况我一般不分析,直接先加个散热片再说,现在什么都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和我习惯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拆开看看,顺便学习或改造。 这种情况我一般不分析,直接先加个散热片再说, ...

问了一下客服,说买了运费险,退货了。去买个V9算了。

网友H:
从工作开始就一直用着这个玩意,各种版本,正版盗版用过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从工作开始就一直用着这个玩意,各种版本,正版盗版用过一堆!

建议一下用哪个版本呀,本来想买V11的,后面芯片发烫,退货了。

网友I:
D版的真的一看就可以分清楚了,哈哈,正板用的确实没感觉发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D版的真的一看就可以分清楚了,哈哈,正板用的确实没感觉发热问题

正版没有钱买,今天买了两个Jlink9 50块钱包邮,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
v11好像变成白色的了,我们公司用的V9。确实有点贵,自己买的使用ST-LINK

网友J:
这和以前的大不一样,以前的好像是atmel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这和以前的大不一样,以前的好像是atmel的

花了几百块,好象现在也没有鸟用,就整瑞萨的才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了几百块,好象现在也没有鸟用,就整瑞萨的才有用。

要求不高,能烧就行

网友K:
习惯了ST的link,感觉jlink就是在一些脚本调用刷写的时候方便点,然后价格是真的贵

最后建议赶紧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习惯了ST的link,感觉jlink就是在一些脚本调用刷写的时候方便点,然后价格是真的贵   最后建议 ...

退不了啦,留着吧,有时可能要用得上,关键要买时,物流还慢。

网友:
Application log started
 - J-Flash V7.66b (J-Flash compiled May 30 2022 14:13:04)
 - JLinkARM.dll V7.66b (DLL compiled May 30 2022 14:12:40)
Reading flash device list [C:\Program Files\SEGGER\JLink_V766b\ETC/JFlash/Flash.csv] ...
 - List of flash devices read successfully (451 Devices)
Reading MCU device list ...
 - List of MCU devices read successfully (9287 Devices)
Creating new project file [C:\Users\bryan.li\AppData\Roaming\SEGGER\Default.jflash] ...
 - New project created successfully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probe/ programmer device 0
 - Probe/ Programmer firmware: J-Link V9 compiled May  7 2021 16:26:12
 - Device "CORTEX-M0" selected.
 - Target interface speed: 4000 kHz (Fixed)
 - VTarget = 3.267V
 - RESET (pin 15) high, but should be low.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 Failed to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 RESET (pin 15) high, but should be low.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 RESET (pin 15) high, but should be low.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 RESET (pin 15) high, but should be low.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 RESET (pin 15) high, but should be low.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 RESET (pin 15) high, but should be low.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 RESET (pin 15) high, but should be low.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Could not establish a connection to target.

各位大佬,想问下显示这段代码怎么解啊,给其它MCU烧不了都

网友:
- VTarget = 3.267V
 - RESET (pin 15) high, but should be low.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 Failed to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 RESET (pin 15) high, but should be low.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 RESET (pin 15) high, but should be low.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 RESET (pin 15) high, but should be low.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 RESET (pin 15) high, but should be low.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 RESET (pin 15) high, but should be low.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 RESET (pin 15) high, but should be low.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Could not establish a connection to target.

提示你检查一下硬件连接。

我也碰到过,就是逐一核对一下接线。

网友L:
首先我不明白你们说用的正版的jlink不发热为什么不提一下硬件版本,听说v10 v11 v12用的是同一个mcu,不同版本的硬件也不一样,发不发热不应该是相同方案的硬件进行对比吗。其次我的D版JLink Plus V11用的和版主的同一个方案,会有发热的问题但是商家有给配散热片,感觉起来还行。去掉散热片确实会很热一些。至于为什么会热,请各位移步到NXP官网去看看他的内核结构(M4加M0+双核)双核放热比单核大个人认为属于正常现象,毕竟单核M4的stm32f4我做DSP的情况下也会非常烫手的。同时,建议买D版V11的用户注意一下我买的plus 无法更新固件因为官网没有相应的固件版本,请各位周知

网友:
引用 网友L:
首先我不明白你们说用的正版的jlink不发热为什么不提一下硬件版本,听说v10 v11 v12用的是同一个mcu,不同 ...

其实程序都是一样的,就是官方有没有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