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唤醒的触发机制是什么?

楼主:
想自己训练一个语音唤醒的模型,目前有两个问题。
问题如下:

1、怎么触发采集语音数据?比如我要开始采集语音数据,放到模型中去识别,那么我该什么时候进行采集?因为声音是一直存在的,我不能每一段时间采集一次放到模型中吧?所以我该如何触发采集语音数据?

2、采集多久语音数据?这是我设想的,唤醒词最慢的人说只需要5秒钟,那么我的超时时间就是5秒钟,当开始获取语音数据时,再起一个定时器,接收到的语音内容小于某值(也就是说话结束)我把语音数据拿到模型去识别。是这样的吗?

PS:AI真好玩,一起来玩呀~

网友A:
个人思路实时监听 判断输入是不是关键字,例如 小爱 小度 如果是 巴拉巴拉 如果不是,没反应

网友:
你搜搜siri唤醒机制 我记得网上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思路实时监听 判断输入是不是关键字,例如 小爱 小度 如果是 巴拉巴拉 如果不是,没反应

实时监听感觉太费电了。我去看看语音唤醒有啥技术~

网友B:
不是中断吗,哈哈哈

网友C:
音量唤醒,后面关键词识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中断吗,哈哈哈

那是不是还得有专门的拾音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音量唤醒,后面关键词识别

达到某种音量,然后唤醒?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是不是还得有专门的拾音芯片?

有可能,刚毕业做单片机键盘的时候,我就觉得扫描太费电太占资源,就想找个按键输入中断,检测到中断信号后再扫描。当然了,我这个想法可能很lo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刚毕业做单片机键盘的时候,我就觉得扫描太费电太占资源,就想找个按键输入中断,检测到中断信 ...

我去看看别人的方案吧~

网友E:
语音采集是连续的,连续采集连续识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语音采集是连续的,连续采集连续识别。

那我该以什么为中断?比如我连续采集5秒,但是我在第4秒说话,要说两秒,那这一段只能识别到前1秒说话的内容,后1秒到下一个采集周期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我该以什么为中断?比如我连续采集5秒,但是我在第4秒说话,要说两秒,那这一段只能识别到前1秒说话的 ...

你还是没明白啥是“连续”,既然是连续,何来的“唤醒”?窗口法在此不成立。即使是“唤醒”,也不是语音处理部分的唤醒,而是其它无关部分,语音识别及前端电路部分必须连续工作。

网友:
https://m.baidu.com/sf?pd=topone_trustpaper&resource_id=55858&word=解密“嘿!Siri!”语音唤醒原理&ext={"url":"https:\/\/m.sohu.com\/a\/508182132_1200999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没明白啥是“连续”,既然是连续,何来的“唤醒”?窗口法在此不成立。即使是 ...

但是数据丢入神经网络模型,只能是一段一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数据丢入神经网络模型,只能是一段一段的。

段之间的间隔足够小,那就是连续的。

网友:
一般唤醒前,仅断续采集唤醒词的长度,声音连续时采样次数较多,但还是断续分析“唤醒词”的存在,没有声音就断续休眠,有声音了采集就多些,知道有唤醒词然后变成较长的“正常采集”和分析。

网友F:
专门的外设负责监听和识别。低功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专门的外设负责监听和识别。低功耗的。

那这种外设是不是唤醒词需要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种外设是不是唤醒词需要定制。

相当于一个专用的协处理器,里面会有接口让你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