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 NUCLEO-U575ZI-Q 测评] 串口中断不定长接收

楼主:
串口不定长接收,对数据进行分析判断。最近想弄个接收黑白图片的工程,所以要把串口接收再复习一遍:

1、串口stm32cubeMax配置:

  2、配置中断:

 3、配置串口发送PA9为USART1的TX,输出模式为上拉,PA10为USART1的RX:

  生成工程后打开工程。

# 串口接收自定义函数的编写

1、打开main.h,加入如下代码:

/* Exported types ------------------------------------------------------------*/
/* USER CODE BEGIN ET */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typedef uint8_t u8;
typedef uint16_t u16;
typedef uint32_t u32;
#define RXBUFFSIZE 2048
typedef struct{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8 rx_buf[RXBUFFSIZE]; //接收缓冲区
	u32 tx_count;  //发送完成次数计数标志位
	u32 rx_flage;   //接收完成标志位

	void (*init)(void);   //初始化函数指针
} rxtx_it_usart_t;

/* USER CODE END ET */

代码的主要功能是结构体并进行了初始化。

2、stm32u5xxit.c 声明结构体函数:

/* External variables --------------------------------------------------------*/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 USER CODE BEGIN EV */

3、定义中断函数: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1 global interrupt.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RQn 0 */
	HAL_UART_IDLE_HANDLER(&huart1); //自定义空闲中断接收
  /* USER CODE END USART1_IRQn 0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1);  //中断接收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RQn 1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RQn 1 */
}

/* USER CODE BEGIN 1 */
__weak void HAL_UART_IDLE_HANDLER(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NUSED(huart);
}

4、在main.c主函数中增加初始化函数代码

/* USER CODE BEGIN PFP */
//声明一个结构体并进行初始化
void  uart1_user_init(void);

rxtx_it_usart_t rxtx_it_usart = {
	.huart = &huart1,
	.init = uart1_user_init, //为该指针赋值,指向init函数
};
/* USER CODE END PFP */

增加中断回调处理函数:

/*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HAL_UART_T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rxtx_it_usart.huart == huart)
	{
		rxtx_it_usart.tx_count++;

	}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Prevent unused argument(s) compilation warning */
  UNUSED(huart);
  /* NOTE: This function Should not be modified, when the callback is needed,
           the HAL_UART_TxCpltCallback c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user file
   */

	if(rxtx_it_usart.huart == huart)
	{
		rxtx_it_usart.rx_flage = 1;
	}
}

//初始化空闲中断
void uart1_user_init(void)
{
	__HAL_UART_ENABLE_IT(rxtx_it_usart.huart, UART_IT_IDLE);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rxtx_it_usart.huart);
	HAL_UART_Receive_IT(rxtx_it_usart.huart,rxtx_it_usart.rx_buf,RXBUFFSIZE);
}

//自定义空闲中断处理函数
void HAL_UART_IDLE_HANDLER(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int32_t isrflags   =  READ_REG(huart->Instance->ISR);
   if((USART_ISR_IDLE & isrflags) != RESET && ( huart->RxXferCount > 0))
   {
       printf("idle\r\n");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
      /* Disable the UART Data Register not empty Interrupt */
      __HAL_UART_DISABLE_IT(huart, UART_IT_RXNE);
      /* Disable the UART Parity Error Interrupt */
      __HAL_UART_DISABLE_IT(huart, UART_IT_PE);
      /* Disable the UART Error Interrupt: (Frame error, noise error, overrun error) */
      __HAL_UART_DISABLE_IT(huart, UART_IT_ERR);
      /* Rx process is completed, restore huart->RxState to Ready */
      huart1.Rx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
      HAL_UART_RxCpltCallback(huart);
   }else if((USART_ISR_IDLE & isrflags) != RESET && ( huart->RxXferCount == 0 ))
   {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

   }
}

//自定中断错误处理函数

void HAL_UART_Error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rxtx_it_usart.huart == huart)
	{
		printf("error %d\r\n",huart->ErrorCode);

	}
}
/* USER CODE END 4 */

在main中函数中增加对数据处理的功能:

if (( HAL_GetTick()-tickend )>5000)
        {
            tickend = HAL_GetTick();
            HAL_UART_Transmit_IT(rxtx_it_usart.huart,send_data,sizeof(send_data)-1);
        }
        //发送成功一次,就发送send done
        if(rxtx_it_usart.tx_count>0)
        {
            rxtx_it_usart.tx_count --;
            printf("send done\r\n");
        }

        if(rxtx_it_usart.rx_flage == 1)
        {
            rxtx_it_usart.rx_flage = 0;
            //回显接收到的数据
            printf("\r\nrcv done:\r\n");
            printf("%s\r\n", rxtx_it_usart.rx_buf);
            //重新开始接收20个字节数据
            memset(rxtx_it_usart.rx_buf,0,sizeof(rxtx_it_usart.rx_buf));
            HAL_UART_Receive_IT(rxtx_it_usart.huart,rxtx_it_usart.rx_buf,RXBUFFSIZE);
        }

下载后的效果如下:

网友A:
不定长数据接收感觉还是感觉串口空闲中断加DMA最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定长数据接收感觉还是感觉串口空闲中断加DMA最理想

DMA还没有弄好,按理来讲有dma还是优秀一些,一下子摸不透呀。

网友B:
不错,有时间也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有时间也试试。

老师,你弄这个是小马菜了,有时间写点例程我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你弄这个是小马菜了,有时间写点例程我学习学习。

中断的我真的还没弄到,毕竟有许多事要做,有现成的要省时间。

网友:
测评汇总:免费申请|ST NUCLEO-U575ZI-Q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28653-1-1.html